新入手A10-3H通电无锁头,调参无法写入,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5-05-03):
新入手云台,通电无法切锁头
进去调参软件
(按说明,先给云台上电再插数据线然后选com口,再点连接)
点击连接 听到云台滴滴两声
第三轴选择模式切换
点击写入设备,软件左下角显示已保存!云台无任何反应!(应该是滴滴滴三声是不是?然后云台重启)

想问下锁头是不是要进调参设置!调参软件我是从官网下载的,

另,打开调参软件,没连接前改里面的数据,然后点连接和获得数据(听到滴滴两声),那些之前改过的数字不变,这是什么情况

问题解决了   详见4楼

楼主:
单人和双人都试过!单人模式两个通道一个控制俯仰,另一个只能控制方向,双人模式5通道切换无反应,始终是追头模式!感觉就是调参里面的那个第三轴控制方式不能改的问题!的问题

楼主:
就没人指点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就是调参线的问题,把上述问题与X-CAM联系,讨论下来他们重新发了条调参线给我

连接电脑,滴滴两声,可以从软件中看到个电机电压了

另,之前说云台不用任何设置就可以在SBUS模式下通过5通道 实现模式切换  切到锁头!

连上后发现,第三轴控制设置在方向控制,并不是模式切换

然后把该选项选择后 将程式写入到设备   滴滴滴滴几声(具体几声忘了)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就这根线 害我又拍了个其他牌子的SBUS转换模块!!卖家已经发货了 !!不好意识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