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完了以后,电池发热并且明显鼓包,电池废了吗

楼主(2015-05-03):
今天飞完了下地,电池报低电压,准备收拾走人,发现电池发烫,并且明显发涨,好像还越来越涨,用手按了按,明显有气体在电池里,赶紧把电池扔一边,过了好一会,再摸摸电池,发现不发热了,而且也不鼓了,请问这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A:
测测电压接着用呗,电池放电不好,内阻大都会热。

网友:
我也是上周飞了后鼓了一块电池,拆解了,换了买回的电芯,话说还是品牌的电池一致性好,买的电芯还是略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电压接着用呗,电池放电不好,内阻大都会热。

那该怎么处理?降落的时候OSD已经显示不出摄像头的画面,变成黑色,只有OSD的文字画面,OSD上面显示OSD的电压是5.6V,断开所有电源线后摸电池发热厉害而且明显鼓包。5.6v电压算不算放电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处理?降落的时候OSD已经显示不出摄像头的画面,变成黑色,只有OSD的文字画面,OSD上面显示OSD的 ...

5.6V,哥们你3S电啊,还是2S电啊。你还是多补补课在飞吧,5.6应该是接收机电压吧 。我问的是你电池的单节电压
多去补补课吧,仔细看看内些电池,OSD,内些和你一样活着差不多装备的,多看看,在飞。

网友:
明显鼓包?3。6或者3。7都行。我得下来温温的,不烫手,不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V,哥们你3S电啊,还是2S电啊。你还是多补补课在飞吧,5.6应该是接收机电压吧 。我问的是你电池的单节 ...

额,这个还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行内说的电压是默认精确到每个CELL。
电池是3S,发热鼓包的时候担心炸电池不敢用BB叫测电压,凉了以后心慌慌。

我怀疑电池的CELL 1有问题,因为上次飞完测电压的时候CELL 2,3都有2.5V以上的电压,只有CELL 1跌到1.56,而且每次充电CELL 1都充得特别慢,充电器是JS送的B3AC,其他两个CELL都充满绿灯,CELL 1还是红灯,一般2,3充满后,还有等至少2小时CELL 1才充满

网友:
2.5v?目测过放,不烫就奇怪了

网友:
要么是,放电过大也会。。比如你需要35C的放电,电池只有20C。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还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行内说的电压是默认精确到每个CELL。
电池是3S,发热鼓包的时候担心炸电 ...

大哥呀,电压低于3.6就很危险了,低于2.9就废了,你这2.5了还觉得正常呢?

网友:
单片跌到1.56?还是扔了吧,为了飞机着想。

网友:
BB响设定多少伏报警啊?都这么低电压了。电池基本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呀,电压低于3.6就很危险了,低于2.9就废了,你这2.5了还觉得正常呢?

正解

网友:
新兵多补充点知识再来玩吧,锂电放到3.6就差不多,你居然2.5还正常不为自己也要为他人的安全想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还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行内说的电压是默认精确到每个CELL。
电池是3S,发热鼓包的时候担心炸电 ...

B3AC还是别用了,你电池现在具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些B3AC简易充还是不用的好,我给充爆一个新的控电,险些连控都挂了。就是想着反正送的,不用白不用。结果搭上个电池。还好拆掉一芯后还可以给D7E用。最少买个B6充吧。
充电器和控是航模里最不怕买好的。一个好的充电器和遥控说不定可以用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B3AC还是别用了,你电池现在具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些B3AC简易充还是不用的好,我给充爆一个新的控电, ...

请推荐几个大家常用的充电器

网友:
电池都过放了,你的这个电池是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推荐几个大家常用的充电器

我自己用的B6还是山寨中的DIY板,反正都是一次只充一个,还都是用慢充。以后有时间天天出去飞再升级个好点的。总是比B3强的。具体得问一下其它老魔,听说正品UN-A6比较不错。另外,你那电池还是改改做控电吧,别带机飞了,下掉那个坏的电芯,做成2S控电,或是带带图传,显示器。还是能用一阵的

网友:
买个zippy的电池也不怎么样!3s5000mah,20c放电,3.6报警就降落,结果电池发热明显,估计有40-50度。垃圾电池。原来飞飞机从来没发热过的,买这品牌电池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