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猛推油门,尾部左右总要晃一下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03):
旋停时,猛推油门,尾部先向右边摆个7CM左右,再又向左边摆下,才锁定不动,其它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
大桨是360MM,尾桨是原装62MM
K8上面的陀螺补偿从22调到42,也试过,效果不大。
下面上几张独飞的图片。

一个人飞

一个人飞

很不错的飞场

很不错的飞场

网友A:
看一下你油门曲线怎么设的?  油门忽大忽小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好是一条抛物线状,前面启动时可以陡一些,后面油门曲线要平缓一些,比如:0,40,50,55,60(普通模式),飞行中主要靠螺距变化控制升力,而不是转速,飞行过程中油门(转速)变化不能太大,定速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油门曲线怎么设的?  油门忽大忽小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好是一条抛物线状,前面启动时可以陡一些,后 ...

上图了

油门

油门

网友B:
检查皮带松紧
检查尾变距顺畅
增大K8尾部增益
油门曲线你可以0 60 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了

就是这个问题,油门一条斜线就会在飞行中转速忽高忽低,猛加油门时出现摆尾的情况,普通模式按我上面说的设就好了……或者整体抬高一些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皮带松紧
检查尾变距顺畅
增大K8尾部增益

跟皮带陀螺都没有关系,就是油门曲线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
新手普通模式螺距负螺距不要太大,否则降落时容易直接拍地上,搜一下曲线设置相关的帖子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问题,油门一条斜线就会在飞行中转速忽高忽低,猛加油门时出现摆尾的情况,普通模式按我上面说的 ...

嗯,听你说的,自己再想了下,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下次再试试。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听你说的,自己再想了下,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下次再试试。
太感谢了

多搜搜论坛里精华帖看看,帮助很大,加油~

网友C:
V3你怎么不用定速模式,普通定速0,58.5,58.5,58.5,58.5。

网友:
引用 网友C:
V3你怎么不用定速模式,普通定速0,58.5,58.5,58.5,58.5。

赞成,搞个定速不但能解决问题,而且爽多了

网友:
我认为最好减小集体螺距,如果该螺距太大会产生很大的扭矩,所以造成难锁尾。

网友:
我的也有你这种现象,不过没你的那么大。问了好多人都说正常,其次可能是你转速太低了,提高转速甩尾就减少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