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达 X100和 X200平衡充电器区别

楼主(2015-05-03):
思科达 X100和 X200平衡充电器区别  好用嘛! 有人用过没

网友A:
就是功率上的差别,不过这充电器就是个样子货,性能和B6没啥差别,同样价位的充电器比他好的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功率上的差别,不过这充电器就是个样子货,性能和B6没啥差别,同样价位的充电器比他好的多了去了
...

啥????合B6没什么区别  不会把  你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合B6没什么区别  不会把  你用过

和你这么说吧!思科达的充电器,这几年都喜欢走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没把重点放在提升充电器的精度和速度上!你不信的话可以买个用用,还忘记说一点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充电器华而不实的扩充 板?那个扩充板的接口和市面上用的最多的并充板是不兼容的,一般买串充充电器的,一般不会一块块电池充吧?那个华而不实的并充板只能一块块的充电,那还不如去买并充充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这么说吧!思科达的充电器,这几年都喜欢走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没把重点放在提升充电器的精度和速度上 ...

哦  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 思科达 X400大功率充电器双路冲,东西不错,充电曲线显示的非常清楚,能鉴别电池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