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目前无法与魅族mx4 pro连接

楼主(2015-05-03):
我晕吖 今天7点就爬起来等着顺丰快递门口 就等精灵3了  谁知道 充完电装好5.1的app 居然魅族mx4 pro 显示设备未连接  顶你个肺吖  客服让我换手机  我无语

网友:
那还不速度换

网友:
为了精灵3,我ipad都新买了一个。一直用的4S,软件安不上,直接买个ipad air。

楼主:
啊 你们是土豪 我不是 我等dji更新

网友A:
模友今天测试过小米平板,600米图像不卡,决定上小米 平板,1299元!

网友B:
我的Mi Pad最初也是联不上,你可以这样试试:先不要让遥控器与手机联线,然后开遥控器,再开飞机,让飞机自检的同时,打开手机上的App(注意1.10版本的),等自检结束后,最后再插上数据线。如果手机上有声音提示:“欢迎使用…………”,恭喜你,大功告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i Pad最初也是联不上,你可以这样试试:先不要让遥控器与手机联线,然后开遥控器,再开飞机,让飞机自 ...

谢谢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今天测试过小米平板,600米图像不卡,决定上小米 平板,1299元!

真的还是煮的啊  有详细评测没哦

网友:
有没有开”USB调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友今天测试过小米平板,600米图像不卡,决定上小米 平板,1299元!

这样???好,考虑考虑!

网友C:
华为P6,P8,meat2,7使用正常

网友:
是的,用悟的时候也连不上魅族,楼主可以试试其他方法。。。

网友:
我的米4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为P6,P8,meat2,7使用正常

真的可以吗?我正准备买P8,但不知道能用没有?你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可以吗?我正准备买P8,但不知道能用没有?你用过吗?

可以的

网友:
安卓就是那个USB调试,很烦,有时候开了都不一定连得上

楼主:
今天用朋友的iPhone5s 测试了下 貌似不错 延时比安卓系列的好很多啊

网友E:
怎么样了?可以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样了?可以连了吗?

iOS的可以了

网友:
魅族pro呢?我也用魅族p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