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弱弱的问下大侠们

楼主(2015-05-03):
本人纯新手,首先要问下穿越机怕炸吗?比起固定翼怎么样?还有就是新手练习穿越机要先练习什么?

网友A:
哈哈!我也是超级新手,刚开始接触穿越机,航模里没有不怕炸的,只是有些机架比较耐炸,还有,要练习穿越,先练悬停,各方向悬停,再就是要习惯看屏幕,

网友B:
飞机都怕炸,只要炸的不狠,修修接着飞

网友C:
穿越机一般只炸桨,换个桨就能继续飞

网友D:
多备几个机臂就不怕了

网友E: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网友F:
没有不怕炸的,除非你做好全面防护

网友G:
怕炸的别玩穿越~我目视的话 只会对尾悬停~现在一样穿得HIGH~

网友H:
我也纯新手,配件在路上。

网友I:
我第一次飞,飞机就滞空40s 是最好的时候,螺旋桨欢了N对,图传炸坏一个,现在对尾飞行,不错,正在调试cc3d 飞行参数,目前差不多,等第二个图传,装好之后,开始练习看屏幕飞视距之外的地方,一点一点来,不用大踏步,技术使用时间和经历堆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