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不能正常转动,请大家给点调整的建议

楼主(2015-05-03):
第一次做船没经验,
今天发现电机和推进轴通过联轴器锁紧以后,
电机不能转动,只能一卡一卡的动几下,
但是把锁紧螺钉松开,电机不从联轴器里拔出来,稍加一点油门,就能正常转动

我估计是推进轴和电机不同轴造成的
但在电机轴和联轴器锁紧状态下我用手转动电机,感觉阻力也不大,还不至于让电机停转
请大家给点意见,指教一下,下一步该怎样调整,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无刷电机把?电机之前用过么,听你的描述,9成可能是电机退磁了!能保修就保修吧!

网友:
电机拿着 适当力度捏住马达轴 加油门 自己判断

楼主:
是无刷电机HG2218,KV1800的,前不久买的,还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无刷电机HG2218,KV1800的,前不久买的,还没用过

用外转子电机来跑船? 退磁是早晚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转子电机来跑船? 退磁是早晚的事了

哦?为什么呀?

楼主: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现象:
船轴不直,
我把电机拆了,只保留船轴和联轴器,转动船轴,发现联轴器那一端的运动轨迹是在画圈,
当然是小范围的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阻力过大,电机无法转动

楼主:
如果是因为不同轴的问题引起电机不转
我把联轴器换成带有万向节的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请大家再帮我看看?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大家看看,能换成带万向节的联轴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转子电机来跑船? 退磁是早晚的事了

请问你指的是长期使用,电机过热会引起退磁吗?

网友:
电机用久了都会退磁,但是要相当长的时间,几年吧。。而且要高温情况下,上百的温度。。。很明显,你的电机不是退磁,应该是连着器的同心度,,联轴器的在不上机米螺丝的情况下,应该是与轴紧紧相贴合的,不能有缝隙,这样才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大家看看,能换成带万向节的联轴器吗?

万向节是可以换的,不过万向节动力损耗很大,震动也大,万向节我建议用配合转速低的有刷电机上,无刷的话用那东西,没跑多久,这万向节就滚烫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指的是长期使用,电机过热会引起退磁吗?

我看照片你这外转子电机,没有用水冷吧?不知道你下过水没有,如果跑过,又没水冷那电机就走大半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看了大家的回复,现在我觉得主要是不同轴的问题
要是想把轴套拆下来重新安装,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我的轴套已经用环氧固定了,
试了一下用热风枪吹,可是温度都调到300度了,
也没能把轴套周围的环氧融化
再高的温度也不敢加了,怕把船身其他地方刷的环氧烧坏了,
请大家再帮忙支下招,谢谢!

网友:
楼子是深V船嘛?

网友:
看着还是要拆轴套下来调直了再用环氧,我经常用热胶枪先固定了下水调完了再改用AB胶固定

网友:
环氧固定的轴其实很容易被拆除,俺都是一锤子搞定。

方法是:先检查轴套有没有被环氧或木头顶住,有的话先去除。轴套若有大量环氧包裹的地方也必须先破开。

轴套末端用软布包裹,以木块或胶锤敲击轴套末端,逐渐增加敲击力度。关键是敲击落点和方向不能有偏差。环氧剔除后就不需要很大的的敲击力度。

船体牢固的话可将船头垂直竖立在棉被上再动手,船体脆弱的话则需要紧紧抱住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