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向师傅们学习

楼主(2015-05-03):
第一次飞航模应该注意点什么?

网友A:
别装逼!!!首先

网友:
楼上好精辟!

网友B:
我也是新手,飞前先检查好飞机的各通道是否正确,机翼是否水平,场地哪里合适降落,飞机起飞后不要紧张,慢慢打舵,最好在模拟器练过,不然炸机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