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2 2450KV和XXD2212 2200KV哪个省电

楼主(2015-05-03):
飞冲浪,手头有这两个电机,用哪个省电?还有6寸桨感觉有点暴力,这两个电机的KV值能配5寸桨吗?

网友:
kv差不多 都不省电, 桨的话还是6寸省电,暴力可以降低油门啊。想要很省电的话只能加高电机座,用1400左右kv电机,9寸桨

网友:
差不多KV值情况下,朗宇要比XXD省电些,力还大一点。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这两个电机KV不一样,KV2200的上6吋正合适,KV2450的略偏高了,5吋或者5.5吋更安逸。

网友:
3楼+4楼就全了。重复一下,按KV值合理配桨;朗宇质优,效率高,比相近规格XXD省电。

网友:
省不省电主要还是看飞机,你飞冲浪,就肯定省电,我用的2212 2600一块2200电池轻松超过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