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o机子设备固定

楼主(2015-05-03):
有架冲浪者x8  不知各设备用什么胶固定比较牢靠
1 升降和方向舵机是单单螺丝拧到机身内的木片上就行了吗,还是要上热熔胶;机翼两边的副翼舵机用热熔胶固定吗。
2 电机座是由几片木片堆叠的,这几片木片是用泡沫胶还是其他什么胶
3 电机是螺丝直接通过x金属座拧到木电机座吗,还是之间先用什么胶先胶住再拧螺丝,感觉直接拧螺丝不大牢,热熔胶会受热融化没用。
4 假如以后换电机座 要怎么拆除,像泡沫胶和热熔胶胶住的东西要怎么拆下?
请各位指教

网友:
1、我都是用泡沫胶。
2、没用过,但是个人认为使用木工用的万能胶应该可以。但是木片与泡沫接触部分应该使用泡沫胶。
3、电机座背面备冒
4、拆除的时候泡沫胶暴力拆,热熔胶用电吹风。

网友:
2  用A, B胶

楼主:
木片之间能用泡沫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舵机可以直接拧到已经和机身粘接为一体的木片上。如果不放心、不嫌增重,可以用少量热熔胶加固。
3、舵 ...

谢谢  回答的很详细,另外我想问下,木片与木片之间能用泡沫胶粘合吗,还是有其他专用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