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推荐个坦克【给孩子的礼物】——比例控制,不爱坏,通过性好

楼主(2015-05-03):
大家好,准备给孩子买个坦克,但以前对坦克懂得不多,希望大家给推荐一下:
1、比例遥控的;
2、希望不爱坏一些。不想玩一次就修一次、孩子有大脚、攀爬这类的车,都是比例遥控模型。所以,他也会把坦克拿到外面去开,希望不爱还。
3、在同样大小的坦克里面,通过性好一些的

我看TB上卖的最多的就是恒龙的1/16的坦克,
1、不知道是不是全比例遥控的?我看自带遥控器
2、分为塑料波箱和钢波箱,橡胶履带和金属履带,不知道玩起来有多大区别?给孩子玩,建议用哪种?价格从400左右到钢波箱、钢铝带2.4G的900元左右。
3、后期升级和改动主要内容是什么?(家里各种枪控和板控都有。)

多谢解惑!

网友A:
坦克越野没有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克越野没有不坏的……

兄台能详细说说吗?就是一般公园野地跑跑。主要什么地方易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能详细说说吗?就是一般公园野地跑跑。主要什么地方易损呢?

兄台廣東人?要越野肯定壞喇,履帶阻力大!玩坦克唔同玩車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廣東人?要越野肯定壞喇,履帶阻力大!玩坦克唔同玩車仔……

不是广东人。一般坏在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广东人。一般坏在哪呢?

一般坏波箱扫齿、掉履带、烧电调等,你多潜水就懂了。
恒龙坦克不适合小孩,你还是买玩具的吧。

网友:
推荐全塑料版的恒龙KV1,结实耐玩,没什么毛病,原装就挺好了,不需要升级,比例控,当然,操控效果比较差,要是想改造的话那坑可就大了

网友:
这是一个差钱和不差钱的区别 就跟买什么飞机 买什么控是一个道理(个人理解) 我想模型这东西都是这样的问题   有钱就买好的 虽然也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坏波箱扫齿、掉履带、烧电调等,你多潜水就懂了。
恒龙坦克不适合小孩,你还是买玩具的吧。 ...

多谢了。
我看有店卖金属终极版的,价钱大约1000多点。钢波箱、履带、驱动轮、路轮等都是金属的。不知道这种耐用程度怎么样?我最担心就是支持轮子的车身塑料侧板的强度,这个侧板要是脆弱,那修起来就太麻烦了。

不知道这个版本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我看有店卖金属终极版的,价钱大约1000多点。钢波箱、履带、驱动轮、路轮等都是金属的。不知道 ...

总之塑料底盘都一个样,看你怎么操,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