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电池节数提示问题

楼主(2015-05-03):
我同一时间买的好盈电调六个,刚开始玩六轴的时候没有设置油门行程,后来炸鸡了,重新修复以后出现了一个电机行程问题。后来我把所有的电调都做了一次油门行程设置。奇怪的事情就出现了。
以前没有做油门行程设置的时候,飞机开机,就听见电调提示哆来咪  滴~~~  后面就没声音了,飞起来也正常的。。。。。做了油门行程设置以后开机有一个电调会报电池节数了,我用的是6S电池,提示哆来咪  滴滴滴滴滴滴   滴~~   但是有五个还是和以前一样,开始哆来咪    滴~~~
请教大神这是什么情况?这样我不敢出去飞,就怕设置有问题,万一飞起来又炸鸡,损失太大了!

网友:
请按照 电调说明多做一次  恢复出厂 设置,  然后统一做校正行程. 就会多报电池节数了.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