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一套完整的3D机入门硬件攻略

楼主(2015-05-03):
   入门机型的选择、电子设备的配置、飞行环境要求,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先谢过!!!

网友:
刚入手的新手入门配置

天翼9mm epp

2206电机,kv1500,12a好盈,8043浆 9047浆,电池(双天400 2s)(花 500 2s)舵机银燕9g一个,5g 2个
以上是卖家配置,装机后205g
个人通过装机和试飞觉得,3个9g舵机就好
还有2s电好像没有劲。抗风能力差。
飞行环境要求不高,有地就行 哈哈。

楼主:
我现在的就是这个飞机,配置差不多,起飞重量210g    就想找个3S抗风的3D

网友:
抗风的飞机就要重。不妨试试15E,天翼的!

楼主:
他们说天翼的不好掉?还有15E是啥意思,一直朦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说天翼的不好掉?还有15E是啥意思,一直朦胧

15E、30E、50E是三种典型的级别,分别对应三种翼展、三种起飞重量、三种电装配置。仔细看看淘宝资料啥都明白了

这三个都可以入门级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说天翼的不好掉?还有15E是啥意思,一直朦胧

天翼像真机的吊机难度比板身EPP机要难些,这很正常。严格说买天翼或者赢家的板身EPP 15E练基础比较好。

网友:
转:航模尺寸的寸,是因为出口代工的原因,按照英制标注的尺寸,所以是英寸,一英寸等于25.4毫米。
15E、30E,据说是按照甲醇发动机时代的排量规则,以15级和30级发动机的拉力来配飞机,所适用的飞机级别。大概意思是15E级电动飞机,相当于15级,也就是2.5毫升甲醇两冲程发动机的拉力。30级大概相当于5毫升的。也有人说15E这种定级不科学。一般而言15E的3D机,翼展大概1000毫米左右,30E的翼展大概1200毫米左右。

楼主:
这下搞懂了谢谢

网友A:
天翼的就可以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翼的就可以 啊

昨天装了一架  配置如下   天翼15E   好盈40A电调  2216  1100KV电机    4个KST215舵机  富力35C  1300电池,你看这个配置行不行  ,还有就是中心在那里?

网友A:
配置相当的可以啊 。非常棒了啊。中心?不用找啊 。安上电池就爽飞啊 。你这个上11寸桨也可以一飞啊 。安完电池,试下正飞,倒飞咋样,微调电池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回帖,拿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相当的可以啊 。非常棒了啊。中心?不用找啊 。安上电池就爽飞啊 。你这个上11寸桨也可以一飞啊 。安完 ...

今天首飞,前面还可以,后面舵机钢丝别舵,炸了,坐等电机坐,机身完好,感觉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