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炸鸡后抽风

楼主(2015-05-04):
s500首飞用默认参数,自稳没问题,从5m空中炸了之后,再飞就抽风了。具体表现是电机不自觉加速减速造成抖动,自稳也有点问题。已重置参数重新调还是这样。有大神能解答吗,不会是apm炸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

原来没减震照样飞,现在加了减震就这样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机被炸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被炸受损

换过另外一个330四轴上的apm,飞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被炸受损

感觉是apm的问题,要么就是参数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apm的问题,要么就是参数哪里不对

要是换别的控没问题  那就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看传感器是不是正常

网友C:
震动测量需要分析日志,而不是想当然认为加了减震就等于没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测量需要分析日志,而不是想当然认为加了减震就等于没有震动

应该查看vibration里下面哪个参数呢,roll和desroll之类的要对应的看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查看vibration里下面哪个参数呢,roll和desroll之类的要对应的看是吧

不是,要设定记录内容为 defult + imu 查看imu数据。 acc x、acc y 范围在-3到+3  acc z 在-10到-15 好像。我的也是不断抽风才查找wiki ,震动数据已经飙到20了。我用的是2.8,全新的。我还以为买到了个坏的。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设定记录内容为 defult + imu 查看imu数据。 acc x、acc y 范围在-3到+3  acc z 在-10到-15 好像 ...

敢问大哥抽风式的抖动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是不是电机问题?都是泥巴

网友:
硬件到软件,电机轴等的,仔细检查一下,实在参数没有问题就只好直接换飞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