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 坏了 懂得入 ( 更新电路板对比图)

楼主(2015-05-04):
插USB就一直亮充电灯  按键无任何反应  电脑也检测不到808  读不到卡
去掉电池  直接查电源线   按电源键无法开机(偶尔会长亮绿灯)  同样按键无任何反应
付上怀疑有问题的地方

懂得或者会修的求回复

更新了从网上截图的内部图  好像是我怀疑的那块 出问题了,有人知道那零件关键词是啥么。。。

网友A:
朋友,我有个808也和你的808一个故障。。。。。,结果卖家直接不理。。。。没有售后。

以后买808的朋友要注意了,买808回来是没有售后可言的。

网友B:
你怎么怀疑那个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怀疑那个地方的?

那边看起来有点糊

网友:
湖了 的地方是不是导一块了?

网友C:
高价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价回收

多少收

网友:
貌似808售后比较难。去年底808刷固件砖了,先是各种不响应和无效,后来刷得只能开关机了。还好卖家返厂后今年4月换了个新的回来,维修费还算便宜。

网友:
出不出! 当配件用!

网友:
可以收,报价,修也能修,但是不好报价,那地方是你怀疑,如果只是那里问题倒是好说20元不包路费,其他的话再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有个808也和你的808一个故障。。。。。,结果卖家直接不理。。。。没有售后。

以后买808的朋友 ...

你的808出不出

网友A:
加QQ:81576748 聊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出不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QQ:81576748 聊吧

你的坏的808出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坏的808出没出?

没出,有兴趣就加Q聊吧

网友:
那个应该是稳压芯片,不知道是不是3.3v的,几分钱一个!

网友:
芯片上面有名字和型号的,你百度淘宝一下就出来是什么玩意了。。。。

网友:
有点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