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跑起来老跳

楼主(2015-05-04):
请问船跑起来老跳是怎么回事,要调压水板和水刀么?怎么调

网友:
压水板下压贴水

网友:
船跑起来跳,八成是轴系的入水角度有问题!如果是软轴的话,可以上下调整±0.5-1度看看

网友A:
楼上2位大哥知道他是什么船吗? 如果是香蕉底船。那就很麻烦了。如果重心太偏后了你再加压浪板都没什么好效果。再压轴只会另电流加大。
楼主也是的。一不上图。二不说船型。光说船跳。也不说如何跳。叫人如何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2位大哥知道他是什么船吗? 如果是香蕉底船。那就很麻烦了。如果重心太偏后了你再加压浪板都没什么好效 ...

本来我是想这么说的 但是 他说要调压水板和水刀吗 所以可能是成品船 船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2位大哥知道他是什么船吗? 如果是香蕉底船。那就很麻烦了。如果重心太偏后了你再加压浪板都没什么好效 ...

另外关于问问题 很多人只说是什么毛病 都不上图什么的 导致大家都不愿意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2位大哥知道他是什么船吗? 如果是香蕉底船。那就很麻烦了。如果重心太偏后了你再加压浪板都没什么好效 ...

虾哥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我是想这么说的 但是 他说要调压水板和水刀吗 所以可能是成品船 船底没问题

就是个成品船~以前是3S动力,我换了个电调上的4S跳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2位大哥知道他是什么船吗? 如果是香蕉底船。那就很麻烦了。如果重心太偏后了你再加压浪板都没什么好效 ...

成品的,网上叫什么黄色刀锋电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个成品船~以前是3S动力,我换了个电调上的4S跳的很厉害

成品船都是统一安装的。统一设备。统一动力。在这些统一的情况下厂家都会根据动力。船重。设备安放定位。来调好船的跑姿。只要调好一条样板船。后面的产品就全按这个模式安装也不用试水。
原船动力是3S的。你换上4S。就是动力加强了。船本来调试设计是3S 60KM 极速稳定的。你用4S。1。电池重了影响船的重心。2。电机转速高了影响螺旋桨的转速。3。螺旋桨转速高了。反扭力大了。升力高了。整体船的跑姿就变化了。 3S的时候重心在船尾到船头的20CM处为稳定状态。现在4S船的重心已经需要前移到24CM处状态这才能稳定。这就是你船跳的一样原因。
更深入的变化和改调这里就不想解释了。楼主只注重调那个万能压浪板。没有去研究整个船的重心分布。
不多说了。说多了就被说装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船都是统一安装的。统一设备。统一动力。在这些统一的情况下厂家都会根据动力。船重。设备安放定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船都是统一安装的。统一设备。统一动力。在这些统一的情况下厂家都会根据动力。船重。设备安放定位。 ...

虾哥别说一半啊~如果想解决有什么办法?新手一个。中心真心不懂

网友:
调重心才治本啊

楼主:
那请问他跳是重心靠后了还是前面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他跳是重心靠后了还是前面太重了

其实重心不管偏前还是偏后都会跳的。这个原因一两句话说不清的

网友C:
我这个也是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也是跳

请教下,这船怎么转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船怎么转向?

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图

噢,明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噢,明白,谢谢

飞机炸了,改着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机炸了,改着玩的
挺好的,我觉得风舵效率太低,水舵又不知道怎么弄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