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7E控飞KT板苏U-27怎么设置 副翼 升降混控

楼主(2015-05-04):
D7E控原厂固件 RX601接收机 怎么设置副翼 升降混控

网友A:
兄弟 我米有d7e控,我只有d10,大概意思是这样,
都是601接收,副翼左右舵机分开两个通道一个副翼通道一个aux1通道,然后到控里设置翼型襟副翼模式,然后再设置襟翼到升降舵混控,就能出来副翼和升降混控的效果,具体设置我回头弄个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我米有d7e控,我只有d10,大概意思是这样,
都是601接收,副翼左右舵机分开两个通道一个副翼通道一个a ...

谢谢 希望你的帖子早日出来

网友:
升降副翼插上,进入程式混控1,启用,设置升降混控到副翼,程式混控2,副翼混控到升降,注意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