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ECO-ST,380有刷电机和3S锂电搭配问题

楼主(2015-05-04):
手头上有一条MINI-ECO-ST,想试一下3S,手头有380有刷电机/浆有好几种规格。测试了一段时间及各种组合也没找到满意的搭配。要么速度不行,要么晃得没法操。

恳求哪位大神,有调试过380有刷电机和3S锂电经验的,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用2S锂电跟原来的镍氢比较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S锂电跟原来的镍氢比较一致

谢谢推荐!
是的,2S是备选方案。2S和7节镍氢是一个级别的。虽然平均电压低一点,但轻而且电量足(甚至过甚)。
理论上,3S要合算些。就是还没找到合适的组合

网友:
船受不了3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
是的,2S是备选方案。2S和7节镍氢是一个级别的。虽然平均电压低一点,但轻而且电量足(甚至 ...

自己绕电机,增加4\1或3\1的匝数,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做调整。
这样电流小了后电机的寿命会长很多,维护的工作量会减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绕电机,增加4\1或3\1的匝数,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做调整。
这样电流小了后电机的寿命会长很多,维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