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BGC3.1云台控制板,2.2b+固件,怎么设置倒挂?

楼主(2015-05-04):
BGC3.1云台控制板,2.2b+固件,怎么设置倒挂?

相机托板这样子挂是不是有错?是上面吊住还是下面托住?

网友:
相机托板一般下面托住的  在软件里面设置 传感器方向

网友:
调参软件中设置传感器的方向就行了

网友:
反轉後開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