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5-05-04):
设计一个机构(如图),当滑块A左右移动时,摆杆B绕轴摆动,不知?处采取怎样连接合理。谢谢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图转角中间要固定吧?

网友A:
A上加一根齿条,B轴位加一个齿轮就行了

网友B:
楼上与我想法相同,具体见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上加一根齿条,B轴位加一个齿轮就行了

巧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与我想法相同,具体见示意图

谢谢您的建议,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