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e 1(悟) 和精灵3的遥控器是否通用

楼主(2015-05-04):
通过DJI发布的图片可以看出inspire 1 和精灵3的遥控器的差别主要在于
1、变形开关
2、高清hdmi输出插口
3、串口插口
那么问题来了,inspire 1 的遥控器能否和精灵3对频?

现在代理那边精灵3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发货了,有没有土豪有inspire和精灵3做一下测试~

网友A:
等我明天试试

网友B:
厂家说过鸟。。。悟的遥控器可以跟精灵3搭配用。。。而且有HDMI输出。。。乌拉拉。。。

网友:
那不是买个遥控器就可以干悟的活了?就是少个三轴旋转

网友:
既然SD-DJI的坛主都说了可以,那应该是可以的,那挺好的。。

网友:
大疆这遥控器换的速度真快  赶上苹果了

网友C:
官方说可以通用,用悟的遥控还可以让P3直接hdmi输出。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B:
厂家说过鸟。。。悟的遥控器可以跟精灵3搭配用。。。而且有HDMI输出。。。乌拉拉。。。

这是官方消息?可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明天试试

朋友你好,悟的遥控器可以跟精灵3一起用么?hdmi口还有信号输出么,可以用于直播传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说可以通用,用悟的遥控还可以让P3直接hdmi输出。

朋友你好,悟的遥控器可以跟精灵3一起用么?hdmi口还有信号输出么,可以用于直播传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