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820 KV800 配12*6桨和4s电池功率全油门只有24A

楼主(2015-05-04):
我的配置是X2820 KV800,12*6仿apc桨,4S电池,40A飞腾,用功率计测试全油门电流(已校准过油门行程),电压有15V以上,电流最高只有24A,功率350w左右。推力没有测。
按官方数据,这个电压下应该有37A的电流,和500w以上的功率啊。
为啥我的这么低呢?电机还是电池问题?(电池自组4s)
官方数据:
X2820 KV800
测试数据如下:
空载电流:10V/1.4A重量:140G
螺旋桨规格电压负载电流拉力功率(W力效(G/W
EMP12x610V21.6A1.52kg2167.03
 11V24.8A1.68kg272.86.15
 12V28.1A2.0kg337.25.93
 13V31A2.18kg4035.4
 14V34.2A2.5kg478.85.22
 14.8V37.1A2.83kg549.085.15

网友A:
关键的推力没测,就发帖问了。
让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测推力先,换个大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推力没测,就发帖问了。
让大家怎么帮你?

暂时没条件测试,凭手感估计2kg以下,理论上功率越大推力越大吧?看官方数据350w也就2kg左右,跟极限推力差一截啊,已经全油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条件测试,凭手感估计2kg以下,理论上功率越大推力越大吧?看官方数据350w也就2kg左右,跟极限推力 ...

这个要测一下不然根本没办法

网友B:
4s 多大,什么牌子的电池 多少c

网友:
跟汽车的油耗一样,电机参数都虚标,选择电机一定要有沉余

网友:
是不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多大,什么牌子的电池 多少c

4s 5000,自组的,号称A品电芯

网友:
怀疑电池问题,买块电池测试一下吧

网友:
检查一下别的问题把,朗宇虽然说标称不是真实,但不至于差那么多的

网友(2016-01-05):
用 1200W 的直流电源测的,设置为 16V 时,全油门电流 28A 多一点儿。用的好盈铂金40A电调。

网友:
电流小不好吗,说明电机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