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977大拇指起了老茧

楼主(2015-05-04):
目前正倒飞自旋悬停+定点翻。

这结了老茧,太夸张了吧?(模拟器和真机大概3:1的时间)

投入时间太多,自责中。。。

网友:
油门杆确实有点扎手。

网友A:
请问我刚买的977无法旋停,乱飞,怎么调?从哪里入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刚买的977无法旋停,乱飞,怎么调?从哪里入手调试。

练过模拟器么?模拟器上不炸机才行,要不然秒炸。刚开始可适当使用6g模式,但是要尽快过渡到3d模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练过模拟器么?模拟器上不炸机才行,要不然秒炸。刚开始可适当使用6g模式,但是要尽快过渡到3d模式

如果模拟器没问题了,真机主要是调节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你检查下上下十字盘是否脱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模拟器没问题了,真机主要是调节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你检查下上下十字盘是否脱开了

玩过911,没有模拟器。回家再弄弄吧。

网友:
我滴977页是 乱飞不能悬停住 老是要调整 一调整就过头了 这是技术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5分钟炸机N次,起飞后向一边侧飞

网友:
楼上几位估计都是4通机转6通的吧?模拟器没过关吧?

网友B:
也想入手977不知道X宝哪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想入手977不知道X宝哪家好

健健模型的不错

网友(2015-06-07):
吃得苦中苦,才换技术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