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看看这速度大概有多少

楼主(2015-05-04):
?from=y1.7-1.2
配置:  2849  3500kv 外转电机  好盈60a飞机电调(改水冷)   35mm cnc铝桨   跑船视频 4s 4500mah 30c 锂电

楼主:
60cm玩具船改装

网友:
目测怎么也比我奶奶走得快

网友:
翻船了 后来呢

楼主:
用螺旋桨的风力推回来的  离岸远的话就要用救援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螺旋桨的风力推回来的  离岸远的话就要用救援船了

晕!你这么搞你的外转子电机离退磁就不远了

网友:
我觉要上60以上了。够快的!

网友:
应该有8.9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你这么搞你的外转子电机离退磁就不远了

离岸好近不会吧

网友B:
改得不错!这速度最快有60~70KM/H吧。

网友:
还没有我用3S电快

网友C:
5-60左右,地方太小跑不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60左右,地方太小跑不起来吧

应该不止吧   无风浪时用手机测速软件测得71点几  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不错!这速度最快有60~70KM/H吧。

估计应该差不多    无风浪时用手机测速软件测得71点几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连电池总重多少

楼主:
船自重1170千克  连电池1500多千克左右   看用什么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船自重1170千克  连电池1500多千克左右   看用什么电池

挺重的啊 电机发热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重的啊 电机发热很大吧

不是很热  冷却效果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应该差不多   无风浪时用手机测速软件测得71点几  不知道准不准

那应该差不多。只是这种外转子电机水冷散热不好,跑一会儿得歇一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差不多。只是这种外转子电机水冷散热不好,跑一会儿得歇一歇

也不是阿  连续跑4块3s  2块4s 下来温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是阿  连续跑4块3s  2块4s 下来温度也不是很高

是吗?那你买到到好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那你买到到好电机了!

某宝搜下就搜到了  免得说我做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止吧   无风浪时用手机测速软件测得71点几  不知道准不准

这个我也不能保证对啊,这个都是感觉的,建议整个GPS,这样就有说服力了

网友(2015-06-12):
引用 楼主:
估计应该差不多   无风浪时用手机测速软件测得71点几  不知道准不准

应该有有70了

网友E:
版主  船壳哪里买的啊

网友F:
估计不久的将来,船用内转子大部分场合会被弃用,毕竟内转子扭力小,除非技术提高或者增加减速机构。
很可能外转子电机的水冷完全被这牌子所宣称的风冷所代替。
我猜电机外壳如果采用非导体材料,发热量会大幅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  船壳哪里买的啊

某宝   好象没有船壳单买   是成品船买回来后试改的  不划算  还不如买个o艇船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不久的将来,船用内转子大部分场合会被弃用,毕竟内转子扭力小,除非技术提高或者增加减速机构。
很可 ...

但是外转电机有局限性

楼主:
一般般吧 初次改船没有什么径经验

网友:
60km左右,改的太好了!!!

网友G:
问一下 这个老鼠尾多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 这个老鼠尾多长?谢谢
55mm

网友H:
我的建议是船前面加点泡沫什么的,船翻了只要桨能打到水就能自翻,009就可以,不知道60CM的船可以不

网友I:
这个速度差不多了,应该是70左右的速度。

网友J:
自己有两条外转子的船,始终觉得加速有力温升不高,只要在电压范围内就有很好的使用效果,这个船的改造成功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认真的看了一下这两样东西性价比超高啊,改得好向你学习!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