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用报班学习吗?

楼主(2015-05-04):
想问一下学习多旋翼,用报学习班学习吗,大概费用是多少啊,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学!

怎么自学啊,问题是没有书籍,材料啊?

网友:
内八 推油 起飞

网友B:
不用报,这个自学的能力都没有?要不,买几台成品,按说明书飞。要不,还是退出好点。不然,掉下来,砸到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报,这个自学的能力都没有?要不,买几台成品,按说明书飞。要不,还是退出好点。不然,掉下来,砸到人 ...

谢谢回复,本人自学能力差,再加上又是学文科的!

网友C:
自学      同城找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学      同城找模友

感谢!

网友D:
对于有基础的模型爱好者,不用
控制方式类似,模拟器上稍微熟练一下就可以试着飞真机了

对于纯新手,报班贵,但是不走弯路
有人带可以避免不少低级错误带来的损失,可以学很多有用的知识,还可以顺便考个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有基础的模型爱好者,不用
控制方式类似,模拟器上稍微熟练一下就可以试着飞真机了

考证有用吗?

网友E:
先练模拟器,再找模友带一下,很快就熟练了,主要在于练习,找个开阔没人的地方,刚开始飞不要飞高了,2至3米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练模拟器,再找模友带一下,很快就熟练了,主要在于练习,找个开阔没人的地方,刚开始飞不要飞高了,2至3 ...

感谢,感谢,刚开始联系使用四轴吗,还请问一下,像那些飞控系统调参等等理论,如何学习呢?

网友:
你不是在逗我吧,还考证,你让飞行员们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刚开始联系使用四轴吗,还请问一下,像那些飞控系统调参等等理论,如何学习呢?

这要看你是什么飞控,如果用的飞控是naza lite,可以先从网上下载个说明书看看,然后百度或者优酷搜泡泡老师的naza lite安装调试视频。你如果有一定基础了,又可以将naza lite升级成V2版本的,飞机就更稳了。至于考试办证还不需要吧。

网友:
钱多得难受,或者有人给报销,可以报个班学习一下。还有,如果动手能力、自学能力先天不足,报班也没啥意义……

网友F:
新手难呀学习求大神带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难呀学习求大神带带!

你是大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