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精灵3,求显示器

楼主(2015-05-04):
不知道遥控器的支架最大能用多大的平板,不知道买那个合适。只用来当飞行用,求推荐!

品牌,名字,价格,谢谢拉

还有如果要夜航,该怎么办,上面装灯吗,呵呵

网友A:
精灵3那要显示器,需要手机或平板,有WIFI既可

网友B:
目前没有视频输出,只能用手机和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有视频输出,只能用手机和平板

那买那个平板合适呢,有便宜有合适,只用来飞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那要显示器,需要手机或平板,有WIFI既可

就是不知道买那个合适,大点的比较好,我觉得。

网友:
我用三星705C 速度很快  清晰度也搞   感觉好用

网友:
精灵3的遥控器上面的架子能否放ipad air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给你点参考, 现在电子设备基本上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状态, 就算你觉得平时不需要用到平板IPAD 太贵, 那至少也要小米这个价位的平板。

我一个朋友小悟, 和我说, 悟对安卓支持一塌糊涂, 只支持苹果,   我在他的安卓山寨板子上看, 很卡,画质也很差。 换了我的手机做屏幕一点问题都没了。

网友:
坛子里已经有测试视频放出,很有参考价值,可搜来看看。测试表明这套图传对终端的性能有些要求,低配机器延时略大且有明显停顿丢帧。

网友:
我建议买air2,屏幕大速度快亮度高。大疆软件苹果有优化

网友:
之前听说利利普好像有个产品跟大疆搭配挺不错的,你可以自己去找看看,貌似是个国内的品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