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装机指南,机身强化与覆膜教程,美化夜航方案[多图杀喵]

楼主(2015-05-04):
以前经常做一些机身美化.这次新购置了一台X5,应一些朋友的要求.特地做一个美化和加强的教程.
整套覆膜下来增加有100克左右.内置了一些加强的碳纤片.
炸鸡实测:由于飞行和调试的原因.我原来的X5满油门撞过地,撞过水面,撞过电缆但是依然活蹦乱跳.没有什么特别受损的痕迹.效果是很明显的.
------------------------我是分割线------------------------
机身配置:
天行者X5
好盈天行者40A
银燕ES08MA金属齿
2215 KV1280
3S 2200mahX2
------------------------我是分割线------------------------
开箱:

整体箱子包装很不错.四周都用泡沫固定.比较赞.

附带的木片是电机座.

翼刀大的一面是底下,别装反了

新机副翼是没有切开的,自己开个口,上下摆动看下是否干涉.

副翼外边缘也切掉一小块,防止上翼刀后干涉.

副翼连接处用十字纹纤维胶带贴合.强度足够.

容易裂开的机身槽,使用碳纤片进行加固,防止撞击开裂!!!此处可以装图传.

这次用到的附魔.

熨斗.和电吹风.

量好长度,预留多一点.

膜不要全部撕开,撕一点.覆一点.

从一边机翼开始,机身下面先覆.用小铲子慢慢刮.

遇到过弯的地方,使用电吹风加热,这种仿碳纤的膜是热张的!!不是缩!!!注意.

楼主:
过到机身肚子的时候切开.否则无法覆过去.

0.5mm*3mm左右的碳纤片

埋在机翼前缘,然后将膜反折.

顺着机身前缘绕过来.然后将多余的膜剪掉

下部完成图

下部完成图

下部完成图

舵机.

测量好舵角位置.重要!!!

覆上膜

在尾立柱这里剪开.否则跨度太大无法覆

舵角处剪个洞

机身局部美化人则见仁智者见智,盖子很简单,就不赘述了.

小翼覆盖,翼尖可以用502加固.

机舱内部布局.

舱盖用原配的轻木片加魔术贴和磁铁固定.十分牢固.注意孔位.

楼主:
完成图 .

完成图 .

灯光效果图.

灯光效果图.

灯光效果图.

灯光效果图.

灯光效果图.

------------------------我是分割线------------------------
飞翼如果使用飞控,请把俯仰好副翼感度尽量调小再试飞.
舵角拉杆安装在舵机臂的第二个洞.减少舵角行程.

网友:
很漂亮  就是飞控有点烂

网友:
既然搞了航灯干嘛不做成左红右绿呢?

网友:
LZ辛苦    搞几张大图  看看你起落架是怎么装的不    前轮可以转向不?

楼主:
轮子我拆了.

网友:
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
收藏,以后作参考

网友A(2015-06-26):
lz你的装了飞控后低头严重吗,我的x5一放手就低头向下冲,只能不停打升舵。飞控我是把飞机直接放地上校准的。重心也没问题。是不是飞机水平时将副翼调整上翘一个角度才行?

网友:
为什么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A:
lz你的装了飞控后低头严重吗,我的x5一放手就低头向下冲,只能不停打升舵。飞控我是把飞机直接放地上校准的 ...

要上翘一点角度再校准

网友:
看看,也想入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