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科d10如何设置油门曲线的L点值?

楼主(2015-05-04):
D10遥控器如何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L点和H点的值啊?好像没有设置选项,设置不了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改过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过控吗?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那应该容易找啊,我是D7E。
可能需要移动光标,一共是5个点可以改。
不行说明书(光盘)里有。

网友:
功能菜单》油门曲线》点设置》R/L切换点》设置点的值
螺距曲线一样的
我用的黑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