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Genius Cp成功改双无刷

楼主(2015-05-04):
在网上收了一台华科尔Genius Cp 主无刷改了,但尾无刷没有改。今天有时间就将有刷的尾电机拆了,改成尾无刷,改完后,试飞比原来的有刷锁尾更稳,而且灵敏。

网友:
求尾无刷电机和电调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电调,你把主电调和尾电调拆开了?
黄色线还是蓝色线的电调接尾电机?两个电调好像不同安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电调,你把主电调和尾电调拆开了?
黄色线还是蓝色线的电调接尾电机?两个电调好像不同安数的吧 ...

黄色线尾电机

网友(2016-07-05):
悬停续航时间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
求改的方法,尾电机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