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APM- 多轴刷回3.1.15固件

楼主(2015-05-04):
APM 3.2.1 多轴固件在定高时有油门脉冲问题
APM 3.2 以后的固件有了曲线航点及兴趣点ROI功能 , 也用尽了APM的内存,号称是APM系列的终极固件,团队不再投入资源更新。
终极固件当然立刻更新去,玩耍ROI是挺有用的功能值得一试。
最近发现550四轴切定高/定点时,电机出现咻咻脉冲声音,飞机也上下一抖一抖的(很快速),特别是定点有风时,飞机剧烈自稳反应,几乎翻掉。
直觉是电调行程跑掉,于是重新校正,
发现还是存在问题,就再重刷BLheli,改了些参数,油门脉冲变小了,但还是有咻咻声,以前的哗哗顺畅的马达声根本就不见了。

2周前QX250小四轴,也出现上下抖的现象,直觉那是固件问题了。。。
翻阅了国外论坛,才知道3.2.1确时有油门脉冲问题,整整19页。。。

总结如下:
1. 高KV的小多轴影响不大,低KV大多轴可能导致翻机。
2. 油门PID,卡曼滤波,减震,甚至于高级稳压等全部无效,或只能改善一点。
3. 只要刷回3.1.5立即解决问题。
19页的讨论看到头昏眼花,不过又学到不少。。
这周末飞了刷回3.1.15的JJ,又再听到哗哗的电机声,真好。。。
模友们如果刷过3.2的固件,有上述困扰,结论已经有了,赶紧行动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正愁怎么解决呢。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450 还想刷个3.2耍耍呢

网友A:
我认为主要还是震动的问题  我的680六轴就是3.2.1的版本  很稳定 没有油门脉动问题
另外如果是从3.1.X直接升级到3.2.1的同学 必须重置所有参数  否则也会有油门脉动的问题  因为3.2以后 油门默认的P从0.75降到0.5了,你原来的参数对于3.2.1的来说太大了,还有其他很多默认参数和参数单位都变了,不懂重置参数的可以刷一遍车固件,再刷回3.2.1,效果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主要还是震动的问题  我的680六轴就是3.2.1的版本  很稳定 没有油门脉动问题
另外如果是从3.1.X直接 ...

我重置参数,自动调参后油门脉冲很厉害。看着云台就在那里抖。

网友:
看你卖了v2买pix。我也有一个v2,才飞几次就莫名其妙炸了。apm飞一年多了,很稳定。也在考虑pix。但是发现apm定高和抗风不如v2(可能参数不好),你给个建议呗。 还有apm在poshold模式下怎么调整上升下降速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重置参数,自动调参后油门脉冲很厉害。看着云台就在那里抖。

你的震动值在多少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主要还是震动的问题  我的680六轴就是3.2.1的版本  很稳定 没有油门脉动问题
另外如果是从3.1.X直接 ...

论坛上对于油门值很多讨论,看来也非参数不同所致;i
我也是持怀疑进入该帖,果断DG到3.1.5解决。
不是油门/高度忽上忽下哦,是快速的上下抖/弹跳的。。。
也有提出UG到3.2不会油门脉冲问题的人,结论是或许不同机架原因,
但是广泛性问题,然后都聚集在该帖;
3.1.5不会发生,3.2以后会有这个问题,DG到3.1.5就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震动值在多少范围内?

早期有测量震动值,在范围内偏临界;
因为好飞,不翻机,不讲究,觉得好飞啊,所以不太在意哦;
您提醒,下次我再记录参考。

网友:
刚刷发现了   当时感觉固件问题      后来PIX刷了3.2.1 结果很正常  就没管

主要是 APM 那台机器一直放着积灰   看到这帖子突然想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因为信赖度/可玩性高,资源很多,所以现在都玩APM了,也在折腾PIX中。
POShold跟Naza的GPS差不多,也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905
我的机架,动力很足。 我原来装的v2,炸鸡返厂了,零时使用,所以我直接粘上去的,没有减震。所以震动可能很大。我试过无风情况下,定高定点超赞。就是poshold模式下上升下降速度太慢。v2就很快,找了半天参数都没找到改速率的参数。   对了,所以v2和pix你是推荐pix?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有测量震动值,在范围内偏临界;
因为好飞,不翻机,不讲究,觉得好飞啊,所以不太在意哦;
您提醒 ...

我一开始也在临界值 切定高直接不能飞,现在减震到1.5以内 定高和定点模式 正常了!
PS :我做了电机和桨的动平衡,降低了飞控的安装高度(非常重要,大大降低震动),加装了席梦思,加装了一个塑料的头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上对于油门值很多讨论,看来也非参数不同所致;i
我也是持怀疑进入该帖,果断DG到3.1.5解决。
不是 ...

你说的DIYDRONES上的帖子我也看了, 我也发表了我的看法,  我的账号是WXFX_01 , 官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3.2.1在震动滤波上的代码和3.1.5一样没有区别,官方还是认为3.2.1是正常的没有BUG,不过我的机器原来震动在3的附近时,3.2.1定高确实不能用,直接飞不成,必须马上切回自稳,现在我做了电机和桨的动平衡后,震动控制在1.5以内,定高正常了,目测变化范围不会超过5CM。所以我认为还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905
我的机架,动力很足。 我原来装的v2, ...

找ATC打头的参数(3.2.1才有),  里面有Z字母字样的 这个是控制Z轴的速度的  你可以调节试试。

网友A:
3.2.1还是值得拥有的版本,不建议轻易降到3.1.5  毕竟poshold、 兴趣点、曲线航点等等很多新功能很诱人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905
我的机架,动力很足。 我原来装的v2, ...

Poshold 涉及到GPS定点(航点)能力,所以移动速度跟姿态(定高)比较迟稳,
定点有关的速度项在航点调参部分,
一般暴力自稳/穿越,用定高或手动模式一定会很满意,不用GPS。
V2是商业控,以稳定航拍为主吧;
要更多的乐趣,如自主航点等,可以先尝试APM。
PIX是很强大的飞控,也很复杂,正在开发的功能都还不完整,可以慢慢折腾。
底下是250的参数,主适应快速航点,所以在航点的参数都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DIYDRONES上的帖子我也看了, 我也发表了我的看法,  我的账号是WXFX_01 , 官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 ...

看来控制震动可以消除,
我没时间折腾,是直接刷回3.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1还是值得拥有的版本,不建议轻易降到3.1.5  毕竟poshold、 兴趣点、曲线航点等等很多新功能很诱人不是 ...

是的,兴趣点非常强,高速航点歪着飞,可以让贯澈视觉。
250是偷轻机架,P都是0.012了,抗震比较困难,要择其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Poshold 涉及到GPS定点(航点)能力,所以移动速度跟姿态(定高)比较迟稳,
定点有关的速度项在航点调 ...

航点导航参数我试过,我把下降速度调到6m/s,结果pos下还是讲得不快,在返航时降得特别快,吓死我了。所以不是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