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82B启动不畅问题求教

楼主(2015-05-04):
以前玩电机FPV,最近入油机,新买一台saito82b。调试磨合按照说明书步骤来,但发现发动机每次用启动器启动时刚刚发动就熄火,油管里面的油都回流了,油箱管道都检查了很多次,大小油针都按说明书上4圈,2圈调整的。请教前辈们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漏气了。能回流,证明有空气进入。检查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气了。能回流,证明有空气进入。检查下密封圈。

麻烦能说一下哪里的密封圈?还是全面检查免费圈?排气管的密封我已经做了。

网友B:
刚启动就熄火?你确定发动机已经启动靠自己的力量转了几圈再熄火吗?还是靠惯性转了几下就停?有没有闻到尾气的味道?

网友:
甲醇机没接触过,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启动就熄火?你确定发动机已经启动靠自己的力量转了几圈再熄火吗?还是靠惯性转了几下就停?有没有闻到尾 ...

原因找到了,启动器的转动方向反了,估计是制造商的问题。本应该顺着发动机旋转方向带动发动机旋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启动器的转动方向反了,估计是制造商的问题。本应该顺着发动机旋转方向带动发动机旋转的。
...

起动器电源反着接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