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电机抖动

楼主(2015-05-04):
2204电机,从0到满油门的过程中,油门推到一个点高速的时候电机突然抖动一下又回复正常,收油门的时候也是那个点的时候也会突然抖动一下。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亲,欢迎加入我们的粉丝群323665611 进行问题解决。您的描述不够清晰,如果最好可否有视频提供,以便判断,谢谢。

另外可以先确认一下,是否存在虚焊的问题。是否4个马达都有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欢迎加入我们的粉丝群323665611 进行问题解决。您的描述不够清晰,如果最好可否有视频提供,以便判断, ...

?firsttime=20&from=y1.4-2

网友B:
引用 楼主:
?firsttime=20&from=y1.4-2

你的架子不行,机架太软,不结实,和电机没关系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B:
你的架子不行,机架太软,不结实,和电机没关系

这跟架子有关系吗?明显的电机动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