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刷新固件列表显示 there was an unespected error

楼主(2015-05-04):
我的是apm2.8,之前玩3.1.5固件一直很稳定,今天尝试刷到3.2.1版本固件发现四个电机输出不一致,所以想再刷回老版固件,但飞控连接电脑后提示there was an unespected error,多次尝试无果,求论坛大神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如题

如题

如题

如题

网友A:
讯息是无法意料的错误,所以还挺难查究。
先看看网路情况,试退出MP,重启电脑等。
另外APM无法同时用数传及USB,烧固件必须用USB连线。
这情形也常遇见,只能多连几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讯息是无法意料的错误,所以还挺难查究。
先看看网路情况,试退出MP,重启电脑等。
另外APM无法同时 ...

尝试选择以前的版本选项后在列表选择3.1.5版本电脑卡一会就会出现3.1.5版固件,已重刷固件,多谢关注!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xloader吧,去mp源文件夹找firmware.hex然后用xloader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