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250用什么桨,求推荐。

楼主(2015-05-04):
新手求问:cc3d,银燕mt2204
电机
,250鸡身,求推荐用什么桨。最好是标明牌子型号。谢谢

网友A:
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B:
6030,高度比较好控制

网友:
建议ATG或DAL虽然贵点 但基本炸不断 耐炸的一B

网友C:
ATG 6040 用过都说好

网友D:
新人5030就好
技术上去了就6030

楼主:
两叶还是三叶桨好?

网友E:
买一大堆,用秤测,看哪个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