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第三个起落出事了

楼主(2015-05-04):
下面的视频是装好后首飞的视频,不知道为啥我的声音那么大,用的4012电机,15寸碳桨

?firsttime=10
下面是当天晚上的第二个起落
?firsttime=6
最后的这个是第二天的,就是这个飞机的第三次起飞,
?firsttime=33

网友A:
很明显,电机座 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电机座 松脱

嗯,我估计也是,但是我拧的很紧了啊,胶强度不够

网友B:
电机座或者折叠旋转位松了, 我就试过一次,一开机就感觉异常了,控制跟平常不一样的, 现在全被我拧死了,不能折叠了,

网友C:
我就是这样在300多米掉下来找不到了,你用的什么飞控?LITE  ?

网友D:
这样安装桨不容易松吧?感觉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安装桨不容易松吧?感觉堵转?

嗯,是啊,感觉堵转,声音不对,是不是电调进角没设置对,默认的中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样在300多米掉下来找不到了,你用的什么飞控?LITE  ?

嗯嗯,这个飞控我在我的450上有上百个起落没出过事,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或者折叠旋转位松了, 我就试过一次,一开机就感觉异常了,控制跟平常不一样的, 现在全被我拧死了,不能 ...

我感觉折叠机架就是扯淡,太不安全了,还有电机座,还是像F450那样一体的好,安装简单而且不纯在安装是否水平,最重要的是飞行中不会脱落

网友:
这云台。。看晕了

网友:
桨断了没

网友:
换桨就没声音了,我用这个碳桨时声音大,换飞跃的折叠桨就没声音了。

网友E:
飞越折叠机架不适合用来爆力飞行,一开爆力,电机座螺丝容易松动,除非中间钻一直通小孔,打一长螺丝上去固定或是上502胶水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越折叠机架不适合用来爆力飞行,一开爆力,电机座螺丝容易松动,除非中间钻一直通小孔,打一长螺丝上去固定或 ...

嗯嗯,真不适合暴力飞,不能飞太快电机座要是有个卡位就好了,像直升机尾管那里一样,设计的就不合理

网友: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