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550+E800+Pixraptor+KBM-2D+小蚁,183楼更新乐天刷BLHeli,减重100g

楼主(2015-05-04):
直接列出当初做预算的配置
机架:DAYA550, 480g
电机:DJI E800简易装:3510-350KV*4, 430g, 1345快拆桨*4,80g
电调:好盈乐天40A*4,120g
飞控:pixraptor,minimOSD,433数传,100g
GPS:M8N带5983罗盘的模块,20g
云台:KBM-2D,200g
相机:小蚁,70g
图传:TS832,30g
电池:6S 5000/675g

最后装下来不带电池1614g,带电池起飞重量:2300g,和预算重量差不多。

有关E800的初次测试见这个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2236

开箱

DAYA550标称最大12寸桨,但我算的550是可以用13寸的,所以配的是E800动力。架子到了先搭起来看看,13寸桨没问题。

桨尖距4cm

12V+5V双路4A BEC,自己压的输出线,多焊了几根上去。

底板上,双路BEC,图传,OSD,433数传

上板底部,带了分电板,实际上不算好用,电调线焊在上板上,这样以后拆上板就不方便了,还不如就是简单的碳纤上板,用户自己配分电板。
一个pix电压电流传感器,带BEC,但我挑开了BEC的VCC线。
乐天40A扒皮,红黑电源线18#+信号线28#,加长,重新焊。实际上有20A电调足够了,能减轻不少重量,E800+1345满油门才13A不到,可惜乐天20A只支持到4S。

这个架子取下桨,折叠起来,携带还是很方便的。折叠尺寸cm,50长x20宽x16高

云台是KBM 2轴,MEGA328P的BGC的控制板,简单试了一下,还行,过阵子再换个Stom32板子玩玩。

KBM配的那个扎带,镜头孔配小蚁小了一点,干脆底部用螺丝固定。

机头前面12V灯条,正好指示BEC 12V输出是否打开。

DAYA的脚架按原厂的方向,支撑点要后移,前面就容易外八字,怕重落地扭断脚架支撑板,加2mm碳棒,把左右脚架管固定住。棉线缠绕,点502。

不含电池1614g

简单调了一下pix,在室内1m悬停试飞。起飞重量2300g
悬停电流10~11A,功率240~250W,
力效达到9.5g/W左右,相当满意!

55楼更新试飞,小蚁视频
60楼更新GPS不停NO GPS/GPS FIX来回跳解决办法
67楼更新飞行时间,15分钟视频

183楼更新乐天40A刷BLHeli,重新布线,减重100g。

网友:
可以呀,下午刚刚组好,这么快就上来了

网友:
DAYA的东西靠不住啊。。。。。。小心断螺丝断C卡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看看

网友:
一样的机架,但是买了好久,还没有装呢!

网友A:
问个问题,你的电调安装的哪个位置,一旦哪个机臂先着地,不是容易损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你的电调安装的哪个位置,一旦哪个机臂先着地,不是容易损坏吗?

机臂着地也是桨先打到地面,真炸机,坏什么就难说了。不过是可以把电调向里面移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臂着地也是桨先打到地面,真炸机,坏什么就难说了。不过是可以把电调向里面移一点

pixhack用的是哪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ck用的是哪个固件?

X4 3.2.1

网友:
pixraptor 我也有兴趣,用的感觉如何 ?  说说心得吧 ~

网友:
顶楼主,这正是我想要的配置。能加个好友交流下吗,我QQ:26243230.这正是我想要的配置

网友:
不错,我也入了这机架,

网友:
這個漂亮.我的含4S5200電池重2000克

网友B:
和悟差不多了啊  不知道续航咋样  能不能到15分钟啊?

网友:
昆明模友发来贺电祝爽飞!DAYA最近很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悟差不多了啊  不知道续航咋样  能不能到15分钟啊?

悬停2分半,耗电426mAh,悬停电流10~11A,5000mAh的电池理论上悬停25~30分钟。
实际15~20分钟是肯定可以飞的。

网友C:
PixRaptor这个就不需要加减震床了吧!内置减震理想吧?

网友D:
楼主一楼力效图是个啥软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Raptor这个就不需要加减震床了吧!内置减震理想吧?

我没加减震床,直接泡棉双面胶粘在上板上的,11楼有震动log,以前没玩过pix,不知道这个log算好还是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震动log

你这是放在地面的震动lo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放在地面的震动log

室内1m高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楼力效图是个啥软件哦

Hyperion Emeter 功率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Hyperion Emeter 功率计

是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1m高悬停

震动控制的很好

网友:
大赞 和我准备装的一样 我也打算上DAYA550+E800!

持续关注 感谢楼主

就是感觉13寸桨从图片上看间距太小 会不会有气流干扰?很奇怪我上次看到一个哥们550用14寸桨 那岂不是要打架了  而且看样子也没有加长机臂或者换电机座……我去找找视频

网友F:
问下用E800一定要用6S电么? 一块6S 5000mah电池好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用E800一定要用6S电么? 一块6S 5000mah电池好重啊

E800 3510电机350KV,只能用6S,用4S转速太低动力不够。
要是怕重,可以用6S 3600之类的。能用6S绝不用4S,6S电流小,损耗小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2分半,耗电426mAh,悬停电流10~11A,5000mAh的电池理论上悬停25~30分钟。
实际15~20分钟是肯定可以 ...

看来E800+6s5000  挂狗还是妥妥的啊

网友G:
电池:6S 5000/675g

那牌的电池吧,这么轻 ?

网友F:
引用 楼主:
E800 3510电机350KV,只能用6S,用4S转速太低动力不够。
要是怕重,可以用6S 3600之类的。能用6S绝不用4 ...

感谢耐心回复~我上一架X8感觉就是因为电池太重 下降率快了拉不起来掉入河中。。所以现在对重电池心有余悸

网友:
LZ准备什么时候试飞?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耐心回复~我上一架X8感觉就是因为电池太重 下降率快了拉不起来掉入河中。。所以现在对重电池心有余悸 ...

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下降快不是因为电池重,是整体太重加上动力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6S 5000/675g

那牌的电池吧,这么轻 ?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期待试飞数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下降快不是因为电池重,是整体太重加上动力不够吧

是。。整体太重  但是我那个X8去掉电池我感觉还是比较轻的 那个电池是定制的大C数  特别重  后来店家出了轻版的  听别人反应容量有下降 但是现在让我选我宁愿选轻一点的。。。

下降失控出现过四五次  可惜还是没有保持足够警惕  终于在河面上失控……至今都没打捞回来  损失3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整体太重  但是我那个X8去掉电池我感觉还是比较轻的 那个电池是定制的大C数  特别重  后来店家出了 ...

多轴上的电池没必要大C数,20C的绰绰有余。
像我这个架子,4个E800全油门才12*4=48A,一般飞行10~20A,5000mAh的电池,10C就够用了。

网友H:
楼主可以留个QQ吗,我上了几乎相同的配置,但是现在还没安装,有些问题可以交流吗?
我的QQ67680806

网友I:
我也在考虑DAYA550+E800 期待楼主的试飞 看看果冻控制和续航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上的电池没必要大C数,20C的绰绰有余。
像我这个架子,4个E800全油门才12*4=48A,一般飞行10~20A,5 ...

嗯 这方面还要多学习  我那个而是X8  八个电机  为了安全冗余就用了大C数的 整天考虑安全 最后还是没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留个QQ吗,我上了几乎相同的配置,但是现在还没安装,有些问题可以交流吗?
我的QQ67680806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考虑DAYA550+E800 期待楼主的试飞 看看果冻控制和续航如何

这个配置续航我不担心,电流指标是硬性的。果冻和机架刚性,电机平衡,桨平衡,云台减震,云台性能等有关。
试飞的时候挂小蚁在室内拍了一下,觉得还可以。不过还是要等室外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置续航我不担心,电流指标是硬性的。果冻和机架刚性,电机平衡,桨平衡,云台减震,云台性能等有关 ...

我现在用360玩 室内没果冻 室外风大点就能看出果冻 很郁闷 哈哈 正琢磨换个大点的 续航能到20分钟左右 拍摄无果冻就好 嘿嘿 密切关注你这套配置啊

网友:
不错的机架。4S6100。3508kv580 14寸MRP。不挂云台,其他数传OSD等全上,悬停11.5-13A,时间大于30分。

网友J:
我也这个机架,就是接收机天线不知道往哪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这个机架,就是接收机天线不知道往哪搁

穿到脚架边上或者肚皮下面都可以啊,不要被桨打到就行

楼主:
脚架垫换成这种泡沐的,减少近30g

网友:
这个飞控效果如何,想买一个

网友:
航拍情况如何,好漂亮的机架,密切关注

网友:
震动真小,我擦

网友:
LZ室外有飞过吗?挂载小蚁是否有果冻,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去入一套

楼主:
周末飞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刚才在外面小飞了一下,微风。用自稳模式飞的,飞机没怎么调,不敢飞高。
GPS定位有问题,能搜到20颗星,但是一会又显示0颗,不停的跳。还没搞清楚哪里的问题。
飞控的震动log看起来还可以
用的KBM-2D云台,到手参数没调过,挂载小蚁,没有果冻。但小蚁远焦模糊。

楼主:
HDOP也不错,就是不停的丢星/定位。

网友K:
何必呢,你把脚架反过来装不就好了,基本买这个架子的都是把脚架反过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何必呢,你把脚架反过来装不就好了,基本买这个架子的都是把脚架反过来装的

反过来装并不能解决外八字或者内八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过来装并不能解决外八字或者内八字

反过来正好就在横杆中间而且支杆支点正好在重心上。完美解决你的外问题。你可以自己试一下。这个是大家都用过这个架子总结下来的又不是看图乱猜出来的事情。这个是蝴蝶架本来就是xa抄老外,daya又抄xa。这个脚架本来就应该朝前的。而且改起来非常容易,上面的螺丝卸掉左右对换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在外面小飞了一下,微风。用自稳模式飞的,飞机没怎么调,不敢飞高。
GPS定位有问题,能搜到20颗星, ...

自己回复一下55楼GPS的问题。
困扰了很多天,在论坛和群都没找到解决办法,都准备重新买一个GPS了。
刚才咨询了一下Pixraptor的风讯,虽然GPS模块不是他家买的,风讯还是详细指导了一下,点赞!

原来我在U-Center设置GPS波特率和刷新率的时候把UBX协议打开了,关闭UBX协议,只打开NMEA。再在UBX-CFG-NMEA里面把NMEA协议改成4.1

设置卫星在UBX-CFG-GNSS里面,北斗和GLONASS只能二选一,由于116元的M8N天线是单模的,选北斗搜不到星,就用GLONASS吧。

一般买回的GPS,只要自己不连U-center折腾,默认波特率9600,刷新率1Hz是直接可用的。无需改成38400,10Hz等等。

在农村院子里面小飞了一下,切Loiter模式钉子一样,这才是我要效果嘛!

以下聊天截屏供如同我一样对GPS小白的同学参考,大神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外面小飞了一下,微风。用自稳模式飞的,飞机没怎么调,不敢飞高。
GPS定位有问题,能搜到20颗星, ...

没有果冻很好了我得有果冻。。。LZ你的云台用的什么减震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