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抖动

楼主(2015-05-04):
最近一直玩小直机hp100bl,但最近拉彩虹每次从正螺距拉到负螺距,负到正 .在过中间点时(差不多是零度的样子吧),机身都会发生明显抖动,出现双桨,往上推一点油门,或往下点油门,抖动和双桨就会消失,每次飞机从一个点推到顶一个点,刚一定住就抖,必须给油门,很郁闷 求解
练刷锅时感觉低转速比高转速好刷点.
翻的时候高空给的油门量要小点,低空给的油门要大点才拖得住。一点心得.

网友A:
会不会是横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横轴的问题?

已换新了

楼主:
咋没人帮忙分析呢

网友B:
循环螺距感度调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循环螺距感度调低点试试

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C:
是不是舵机碳版磨损了 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换舵机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舵机碳版磨损了 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换舵机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个倒是没检查 碳板貌似有单卖吧

网友D:
我180在倒飞翻到正飞是时也又这个问题,一模一样。也没想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80在倒飞翻到正飞是时也又这个问题,一模一样。也没想通是什么问题。

是否和手法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否和手法有关

我还不会3D,只是在练习翻飞而已。我觉得是舵机问题。因为换装了蓝剑舵机,升降舵机发生过抖舵现象,把舵臂打磨了一下好了。买了一个新舵机,看周末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不会3D,只是在练习翻飞而已。我觉得是舵机问题。因为换装了蓝剑舵机,升降舵机发生过抖舵现象,把舵 ...

等你好消息

网友E:
轴承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安装

没明白什么意思 能详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