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号的Phantom 3 固件升级包 v1.1.6升级了什么?

楼主(2015-05-04):
如图,谁知道,值不值得刷,DJI官网也不介绍一下!

网友A:
我升级了。但是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因为苹果App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升级了。但是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因为苹果App不能用。

请试一试,升级后的拍摄参数按键能手动调整曝光参数补偿的数值吗?老版好像不行,总是+2过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试一试,升级后的拍摄参数按键能手动调整曝光参数补偿的数值吗?老版好像不行,总是+2过曝。

我是升级了,感觉流畅了需多.可以升,没炸机调EV直接右边旋钮调亮度啊

楼主:
上楼的相机盖哪来的?挺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升级了,感觉流畅了需多.可以升,没炸机调EV直接右边旋钮调亮度啊

你原來是哪裡不順?
我用Nexus 7 2代,飛行時的監看畫面有點卡卡不順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原來是哪裡不順?
我用Nexus 7 2代,飛行時的監看畫面有點卡卡不順暢!

就是有点卡,说是新固件是专门匹配新的AP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楼的相机盖哪来的?挺好的

眼真贼,淘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有点卡,说是新固件是专门匹配新的APP的

DJI官方的說明是給之後要用IOS裝置用的,安卓也有差嗎?
因為我的Nexus 7 2D代飛行時有開螢幕側錄軟件,不知是否是效能不足的因素?

网友:
应该主要是针对苹果App不能连接遥控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