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莫名其妙显示CONNECTION BREAK大神来给解决下,电池电压正常

楼主(2015-05-04):
电池有段时间没用了,今天B6充电器  一冲一直显示CONNECTION BREAK
我纳闷是不是低电压或者过放了,电压表一侧11.3V 电显每节3.8V 3.8V 3.8V
其他电池充电都没问题   什么情况?有解决办法么?扣扣1176184116

网友A:
B6 平衡头 接触不良?   用 fast charge 模式  不接平衡头试试看

网友B:
也有可能是T头有问题。

网友C:
你是用的并冲板吗,应该是T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 平衡头 接触不良?   用 fast charge 模式  不接平衡头试试看

都用了 还用的铅酸 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的并冲板吗,应该是T插的问题,

没用并充板,都是一块一块冲的  是电池的T插么?可是电压表能测度数呀 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T头有问题。

可是电压表能测度数呀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用了 还用的铅酸 镍氢

fast charge 不行 说明  充电口检测不到电压   可能里面接触不良了

网友:
线有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st charge 不行 说明  充电口检测不到电压   可能里面接触不良了

冲电器的问题么?

网友:
香蕉头接触不好,以前我的也是这样,后来直接把T插线焊到充电器输出口上就一次也没出现了。

网友:
connection break,这个报错,请模友仔细检查一下电池与充电器是否连接完好充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电器的问题么?

嗯  参考下  楼下的回复    一般是接触问题    香蕉头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