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100A多出那根线插哪里

楼主(2015-05-04):
第一次用100A,发现除了电调信号线以外还有一根线,应该接哪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如有需要按说明书上插法,如用不到就空着就行了

网友:
同有疑惑,关注

网友A:
三根的是电调信号  两根的是供电   一根的应该是定速吧

网友:
多出来的单独的一根线是提供电机转速的定速线,要配合有定速功能的陀螺仪使用,比如v8 k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的是电调信号  两根的是供电   一根的应该是定速吧

供电是随便插吗

网友:
顶楼上P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是随便插吗

可以

网友:
这世上可没有随便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