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更换120D02s接收板

楼主(2015-05-05):
如果我拿120的接收板放在180cfx上面,这样可行吗?有没有魔友试过?有没有魔友知道他们的尺寸?能不能直接放在180接收板的位置? 求教啊。。。。。

网友:
我就像知道为什么

网友:
LZ非常另类,我估计不会再有其他人有这样奇妙的想法。。。

网友:
估计是不想换控。。。。。控不是D7E就是D10。。。。顺道说一下。刷固件之后完美只是DSM2协议。

网友:
即使可以,个人感觉三个可能:
新手眼中:一台看不出啥的神机变成一台“非常稳”的新手悬停机
大众眼中:瞎折腾作死
高手眼中:一台神机变成一台垃机

网友:
一般改装是让某些性能,手感有所提升。。。这个02S的主板至今没听说有什么优势,而且也是老产品了。不过180新手秒炸,如果能换上去,达到效果,新手确实可以飞飞。

楼主:
如4楼所说 手里是D10  想入180cfx 刷了固件是可以控 但是看论坛好像参数设置很麻烦 也找不到一个具体的D10飞180的调参贴或视频 看有魔友把120的放在250和450上 所以萌生这个想法 难道很幼稚

网友A:
其实我刚买180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最主要的原因是dx9的控手感不好,不如我的d10顺手,后来想想,买了这个神机,还那么贵,不用它是在太可惜了。所以将就飞,炸了n次,停飞了n个月。后来学会了调机,敏捷度降低后稳定多了。在后来我的d10挂了,我把摇杆拆下来装到dx9上,手感瞬间提升了很多,又把弹簧硬度仔细调节了,dx9终于好用了,甚至开始喜欢这个控了,现在飞180已经开始得心应手了,而且开始学翻倒飞了,所以,用180的陀螺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刚买180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最主要的原因是dx9的控手感不好,不如我的d10顺手,后来想想,买了这个 ...

感谢回复 请问D10可以调180的敏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D10可以调180的敏感度吗?

我不会刷控,所以没试过。看一些人的帖子好像不能调。

网友:
感度不都是在主板设置么。。。跟控有关?控只有设置陀螺仪的感度吧。。。你说的关于稳定性的感度是主板上自我修正和舵机响应速度的设置。

D10用G的固件。。。绝对可以完美支持DSM2。我用D7E飞了亚拓150,带的DSM2卫星。。。非常好

网友:
额。忘记了。D10没有G的固件。只有D和SUV的。。。G的固件专门为D7E改的。。。

网友:
有这种想法应该是可以改的,必进改主板可以减少了个接收机的重量,你把02S主板上的感度降低就跟3轴一样的了,,,,就是不知道02S的主板能不能用3S

网友:
是这样的。刚刚也看到一些有关的文章。。。根据我的理解180的敏捷度,也就是感度。是单独一个通道。也就是说有弟“7”个通道,这个通道给出的数值,就是180的感度也就是敏捷度。当然不一定是固定死的7,比如有可能是2通道是感度。7通道是本来应该2通道的比如副翼。。。这个就要参考说明书上的通道映射了。180实在不敢入,配件金贵,新手不但玩不转,也炸不起。不敢操的鸡就如同摆设。。。。哎其实我的150也是如此的一种境地,伤感啊。

网友B:
我把180改成K8了,感觉稳很多。还把大齿由原来的104齿换成100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D10可以调180的敏感度吗?

d10刷控后可以使用180cfx的所有功能,能调pid,能校准十字盘,能校准油门行程......我就是d10飞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刷控后可以使用180cfx的所有功能,能调pid,能校准十字盘,能校准油门行程......我就是d10飞180

谢谢哈 以后还要请教你

网友D(2015-10-13):
引用 网友B:
我把180改成K8了,感觉稳很多。还把大齿由原来的104齿换成100齿了!

求助大齿怎么换成100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助大齿怎么换成100齿的

要改侧板

网友D:
是因为100齿大齿很便宜所以这样么?请问哪里有这款套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100齿大齿很便宜所以这样么?请问哪里有这款套件呢?

自己做的做的侧板!大齿也要改下!可以加Q谈谈!642607753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C:
d10刷控后可以使用180cfx的所有功能,能调pid,能校准十字盘,能校准油门行程......我就是d10飞180

请问你是如何用D10进入调机模式又是如何退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