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是否能用在900的机架上

楼主(2015-05-05):
大J不建议V2使用机架超过650,但是.............如果用在900之类的机架呢?请有经验的筒子发表高见

网友:
很多人在用的。

网友A:
我用在800的机架上,很稳 不错

网友B:
我用在了1050轴距的6轴上    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C:
我用2.5米6轴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在800的机架上,很稳 不错

800〈1050〈2.5M,呵呵,有沒有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在了1050轴距的6轴上    目前没发现问题

800〈1050〈2.5M,呵呵,有沒有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5米6轴上没问题

800〈1050〈2.5M,呵呵,有沒有更大的

网友:
不推荐,大机架振动大

网友:
大胆尝试 我lite 1200轴距

网友:
我用V1 飞820轴距六轴 没有问题

网友:
装在飞越x6机架上,轴距960,目前用得挺稳定

网友(2015-07-18):
dji的意思 是大机架就要用贵的飞控。  是这样么

网友D:
有米就上X4或者悟空吧,炸了你就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米就上X4或者悟空吧,炸了你就笑了

该炸啥都得炸

网友:
在操控没问题不做作的情况下,只能说上好点的飞控尽量少炸。

网友:
我也在考虑开源v6配v2………

网友:
们在轴距890v6上,稳定.

网友:
800的机架用起稳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