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与3S效率那个更高?

楼主(2017-10-06):
6S与3S效率那个更高?

选用JF4108-380kv对比测试和分析
2A电流环境下:
6S电:1755桨实测拉力560g,四轴总拉力=2240g
3S电:1755桨实测拉力370g,四轴总拉力=1480g

设想空机重量1000g,挂6S10000mah电池1210g,总起飞重量=2210g  悬停电流≈8A
设想空机重量1000g,挂3S10000mah电池619g,总起飞重量=1719g    悬停电流≈10A

网友:
算下来好像3s省电些…但是高压的好处在于电流小 提速快 负载压降小啊

网友A:
重量都不一样怎么算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量都不一样怎么算效率?

450直升机,3s和6s哪个效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50直升机,3s和6s哪个效率高

6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s

6s450L可以用325大桨吗?有人说3s可以,6s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s450L可以用325大桨吗?有人说3s可以,6s不可以?

应该可以吧  以前450pro也有人用6s的  也是325大桨  不过450L没有必要用325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以前450pro也有人用6s的  也是325大桨  不过450L没有必要用325桨吧

手里没有360大桨,我用325飞450L看看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都不一样怎么算效率?

算力效哦

网友:
问题是你起飞重量不同  这样算力效 6S的吃亏

网友(2017-11-17):
这和动力的匹配有关系的。单从力效来看,我以前简单测试的结果是,正常情况下,相同的动力配置,相同的拉力,电压越高力效越低。

但这不代表整体的功率效率的情况。尤其是高速运动的情况。

网友(2018-02-14):
楼主这样测不对。
力的效率是拉力除以功率不是电流。    应该这样算:22.2v*2a=44.4w, 力效效560g/44.4=12.6g/w ,
3s下11.1v *2a=22.2w  力效 370g/22.2w=16.7g/w
同一电机  拉力小的时候力效高。

楼主应该测试下,该电机在不同电压,相同拉力下的力效哪个高 ,才对。

网友:
6s10000mah  和 3s 20000mah的电池   是一样大的
把6s10000六个电芯分两组拆,得到两个3s 10000mah 电池,两个电池 并联,就是3s20000mah.

而两个3s10000mah,串联,得到的是6s 10000mah 一块。

网友:
电压高效率高,因为电流大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