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一直打不开自动调参。

楼主(2015-05-05):
求教,APM自动调参在电脑上设置好了,并且打开的时候,电脑上显示也是 autotune  started  ,但是到外边进行自动调参的时候,打开自动调参,飞机却不调整。
不清楚什么问题,有没有懂的大神。

网友A:
我的也是這樣.但有大大說再定高模式下遙控器油門必須在50%.因為機子被朋友借走還沒機會試

网友:
线路要接对,控的接收机对应的线要接到飞控上对应的位置上才行啊

网友B:
你设置的是几通道啊,一般用7通道,6通的遥控器把6通道接到apm第七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是几通道啊,一般用7通道,6通的遥控器把6通道接到apm第七通道就可以了

通道没有问题的。设置的飞控的第七通道是auto tune    ,然后遥控的6通道接到 apm飞控的input 7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這樣.但有大大說再定高模式下遙控器油門必須在50%.因為機子被朋友借走還沒機會試

之前的机子都是好好的,这是用的是H机架 。 定高50% 这个还没有试,一会有时间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是几通道啊,一般用7通道,6通的遥控器把6通道接到apm第七通道就可以了

通道接的没有问题的。
因为软件上都显示 auto tune  started了

网友:
大H机架的AUTO TUNING会有问题,譬如680轴距

网友:
学习学习, 正打算自动调参

网友:
我也是,不过我听那个语音播报实在不清楚,不知她念的是autotune start还是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