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下降速度过快会不稳

楼主(2015-05-05):
小白用的apm飞控,f550风火轮六轴机架,飞行时下降速度稍快一点时会非常不稳定,前后左右摇晃得很厉害,请问要调整哪些参数?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增加rate_p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网友:
感度问题吧,油门收太大了导致动力不足

网友:
这个问题无法避免,所有的飞控都这样。 下降过快飞机会陷入自己螺旋桨的下洗气流中,下洗气流是一种乱流,对飞行姿态扰动很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收油不要太急

楼主:
这个问题太明显了,和其他飞控相比,连mwc下降都稳得多,再说以前也不这样啊

网友:
下降这样很正常,我一般下降走之字

网友B:
LZ  我也是APM  所有炸鸡包括最后落河里全部都是下降导致!  下降率并不快  但是一旦开始摇摆,则很难拉上去! 我是X8 八个2212 动力冗余非常大的,正常情况下最大油门呼一下就飞很高,但是进入这种状态最大油门都还摇晃着下降 偶尔能拉上去

最终导致掉入河中提控回家

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我也是APM  所有炸鸡包括最后落河里全部都是下降导致!  下降率并不快  但是一旦开始摇摆,则很难拉上 ...

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rate_p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rate_pit_p吗?

网友:
用一鍵降落吧,, 穩穩的......

网友:
apm的话应该是pid不合适..你可以调一下p看看效果...我的h4轴快速下降也不会抖...油门10%不到的情况下..

网友C:
还有..我一般调试mwc的时候..有两个测试肯定会做...可以平稳飞行的情况下...做全油门垂直爬升和小油门快速下降...这两个都不会出现抖动..才算是调的非常完美..现在懒得调细致 了..基本保障全油门不抖动...小油门下降轻微抖动就ok

网友A:
roll 和pitch 的rate_p 都要增加,rate_d可能也需要增加。  你这个明显是P不够,降低油门后修正力量小了,加上进入螺旋桨的乱流后难以维持平衡导致的!
另外建议在althold模式里下降,自稳模式下降尽量不要采用,油门太容易过小了!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 之后调大P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ll 和pitch 的rate_p 都要增加,rate_d可能也需要增加。  你这个明显是P不够,降低油门后修正力量小了 ...

定高模式能降落吗?有一次我定高模式下降落,临近地面时候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rate_p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请问大哥,悬停模式下,不稳,晃悠,调节哪个参数啊?调大还是调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增加rate_p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自动降落,也是晃悠,调节这个参数,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降落,也是晃悠,调节这个参数,管用吗?

增加rate_p试试 或者提供视频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我也是APM  所有炸鸡包括最后落河里全部都是下降导致!  下降率并不快  但是一旦开始摇摆,则很难拉上 ...

下降方式不对
垂直下降姿态容易翻滚  应该走航线下降
万一推油门不管用   向前打杆  一般能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一般调试mwc的时候..有两个测试肯定会做...可以平稳飞行的情况下...做全油门垂直爬升和小油门快速 ...

测试做的真细   我快速下降抖  能飞特技 不想细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