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彩虹F3A

楼主(2015-05-05):
首飞F3A彩虹炸掉防火墙,配置X2216 1250电机 1045桨 2200电池 40A电调。首飞风蛮大的。起飞后打副翼就左右翻身。不知道是失速还是副翼舵面大小问题。一头栽在水泥路上。

楼主:
自顶,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桨大了,我用9寸桨也有点类似感觉。
其他配置与你相同。

后面我想换成8寸桨试试。
防火墙还没炸掉,支架倒是垮了。
买了金属支架在路上了。
多交流经验啊

网友A:
副翼舵量可以设置个50%的试试,
升降还是保持1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大了,我用9寸桨也有点类似感觉。
其他配置与你相同。

就是说反扭大了?你也是一打副翼。比如说打左它就向左翻个身吗?想修正打右就右翻。完全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量可以设置个50%的试试,
升降还是保持100%吧

好的。这星期休息试试看。我本来设置60%了再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反扭大了?你也是一打副翼。比如说打左它就向左翻个身吗?想修正打右就右翻。完全不受控制。

不受控制还说不上。
只是65%的舵量太灵活。

我第一把是头配重了,
但还完整的降落,

第二把还没飞起就左侧翻,
炸机

网友:
修,修完再飞

楼主:
修好了再飞一次不行就挂墙了。

网友:
这款机不同有上反角的机型,打完副翼是需要反打回来的,机子不会自稳

网友:
还以为有视频呢

网友:
舵面行程太大太灵敏了,在你现在的基础上设小点,EXP设置到一25%左右试试

网友B:
这飞机用2200电池顶着最前面放的话
头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用2200电池顶着最前面放的话
头重么

重心正好。

网友:
飞机能全关油门飘降么

网友:
速度+=舵效果放大。。。低速翻了的情况是标准的失速嘛。。。

网友(2015-06-06):
设置个温柔曲线 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