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Parrot Bebop Drone体验报告(含新手、中手、高手主观体验)

楼主(2015-05-05):
(开箱和详细介绍请看Parrot旗舰无人机Bebop Drone开箱评测
通过开箱贴我们已经知道,Bebop Drone更偏重于一般玩家市场,它并不是一个专业航拍工作者的理想选择。但是,它却把时下最尖端的专业航拍机特性都整合了起来。例如:双星(GPS + GLONASS)定位、气压定高、超声波定高、光流定位(视觉识别室内定位)、电子3轴陀螺云台、1080p摄影、自动返航、航线规划等功能。 遥控器内置HDMI接口,甚至能够进行高清航拍视频的直播或通过头戴式显示设备进行第一人称视角飞行体验!综上所述, Bebop Drone堪称一款好玩的高科技玩具。

那么问题来了,这款无人机好上手吗?

虽然Parrot官方在Freeflight APP的首页给出了入门操作视频,但是其犀利的剪辑实在令人难以看清操作步骤;而官网上的教程又是全英文,对于国内用户(特别是新手)而言显得不够亲和。怎么办?别担心,5imx带你上手带你飞!
Bebop Drone有两种操控方式——利用手机、平板操控和利用附带的Skycontroller进行操控。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直接用手机、平板来操控。首先,要在手机或平板(支持安卓、iOS系统)上安装FreeFight3 APP,我使用的设备为IPAD Air。初始界面是这样子滴——

装好APP后,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连接与固件升级
正确安装电池后,短按一下Bebop Dron尾部的开机按钮,约20秒钟他便会进入待命状态。此时打开平板电脑的wifi设置界面,便可找到名称类似“BebopDrone-xxxx”的免密码wifi热点,点击连接,打开APP主界面稍等便可看到连接成功的提示。
此时,APP主界面上原来播放教程视频的区域会自动显示Bebop Dron头部摄像头捕捉的实时画面。
这时候还不能飞,我们需要确保飞机的固件为最新版本,若APP没有自动弹出检查更新提示,我们可以手动检查更新,把固件升级到最新版很有必要!
(若下载出错建议大家到Parrot官网下载固件文件,使用U盘插入机身后部的MicroUSB口更新)
升级完成后点击实时画面右下角的start按钮便可以进入飞行操控界面。

将飞机固件升级为最新版本很有必要

APP与飞机连接成功后可进入这个飞行操控界面

第二步:熟悉界面、调节参数

手机端显示效果,右侧摇杆可手动控制摄像机方位

上图为飞行状态下APP端的操控界面,没起飞之前底部显示的是“TAKE OFF”即一键起飞,飞行过程中按“LANDING”即可就地降落,而顶部的“EMERGENCY”按钮则是紧急断电键,按下之后飞机会瞬间断电——考验你敏捷程度的时候到了,快接住它!虽然Bebop Dron机身很轻且据部分机友反映它挺扛摔的,但对爱机还是呵护一些吧。

熟悉界面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磁强计校准。与固件更新类似,若校准提示没有主动弹出,我们需要手动点击左上角左起第三个按钮进行校准。实测未经固件更新和校准而强行起飞的Bebop Dron会有起飞剧烈颠簸、操控延迟大等问题,用户需要引起重视,务必完成校准后再飞。

校准后才能正式开始飞行

校准完成后飞机可以起飞了,但要飞得安逸我们还需要对飞行参数做一下确认。
点击操控界面左上角的设置按钮,手指向左滑动(这一点比较难以发现)可以发现更多的参数设定选项。

第一屏为一键返航按钮(实测一键返航坐标误差在十米内)

第二屏中可以调整最大垂直速度及最大旋转速度(可设置的最大垂直速度为2.5m/s,最大旋转速度为200°/s)

接下来是影像设置,可调节的选项包括亮度、对比度和自动白平衡

第四屏可以切换视频/静态图像拍摄模式,图像拍摄还支持“慢速拍摄模式”,可设定间隔时间

接下来的选项比较关键,如果你发现Bebop Dron无论如何怎么也飞不高,那想必是这一屏中的“最大高度”设置德太低了(最大可设置为150米,最大倾角为30°)。

接下来是wifi调节选项,要最大化操控距离,最好使用支持802.11AC(5G)的手机或平板。手机、平板控制状态下官方标称最大控制距离为250米,我们在体验中实测(iPAD air及iPhone 6)最大控制距离为50米,且在超过30米的时候容易出现操作信号不稳定的情况,因此,5imx建议大家在用手机、平板操控Bebop Dron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30米。

最后两屏是软硬件状态查看

飞行参数设置完毕后,便可以起飞了。

第三步:起飞与操控
前面已经介绍过操纵界面各个按键的用途,左部虚拟操纵杆的指示性看似指示性还不错,但摇杆向上、下操作并不等同于飞行的前进、后退,飞行中的前进、后退操作需要飞手按住操纵杆圆形按钮的同时同时将手中设备前倾、后仰。对于新用户而言,这种利用手持设备的重力感应器操控无人机的方式有点不好发现,但明白如何操作之后我们发现Bebop Drone和FreeFlight的配合十分良好,操作延迟很低(在新固件下),操纵指令完成十分灵敏,基本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

实测请看5imx出品,Bebop Drone室外飞行测试

飞行过程中可以通过操控界面右边的操纵杆调节机身摄像头的拍摄角度,Bebop Dron摄像头切换拍摄角度的方式为“软切换”,原理是通过对鱼眼镜头拍摄的画面进行校正和截取,获得飞手想要的角度和画面。
在实际体验中我们发现,Bebop Drone回传到控制端(iPAD air及iPhone 6,控制端性能不足因素基本可排除)的画面存在不规律性的卡顿现象,这个现象在刷新固件之前、之后及室内外均有出现,且不论2.4G、5G频率和2米内、20米以上都有出现。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机身对视频的处理速度跟不上或者wifi传输稳定性优化不到位造成的,希望后续产品(或固件)在这一点进行增强吧。

5imx出品,Bebop Drone室内定点抗外力干扰测试

从视频中不难看出,Bebop Drone的悬停并不十分稳定,如果不手动介入,它会有些“飘”。

整体而言,这是一款娱乐至上的产品,如果你抱着玩玩具的心态去把玩它,会收获常规无人机所体会不到的一些趣味性。试想一下,在一次背包旅行或朋友聚会中,将Bebop Drone挂在包上一起携带并没有什么负担;想飞的时候只需拿出手机或平板,便可以在旁人的围观中一飞冲天,留下一段影像或者几张上帝视角的自拍,深藏功与名。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极佳的操作精度和接近商用级的航拍影像,选用Bebop Drone并不合适。为什么这么说?请看下面5imx用它拍摄的样片。

实拍成像表现及Skycontroller操控

当然,本次体验不可能面面俱到,为了使大家进一步了解Bebop Drone,5imx特别设置了下面的主观体验环节。主观体验的的对象是玩机水平不同的三位飞手,正好对应了老鸟、中级玩家、菜鸟三个群体,在对这款无人机试用过一段时间后,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楼主:
下面更新飞手主观体验(根据5imx采访整理)
飞手①:Jack

飞手现状:资深飞手、航模从业人员
飞行经验:15年飞行经验,3D直升机、多旋翼、固定翼
       优点:采用外转子无刷电机直驱,使用寿命长,工作效率相对较高。整体重量较轻,能耐一般撞击。摄像头内置软件三轴增稳处理机制,具有一定创新性,如此才保证了在轻小机身上获得不错的画面稳定性。GPS、气压、三轴陀螺、三轴加速度计、超声波、图像识别技术、数字图传技术的应用,使Bebop Drone具有了现代民用无人机最顶级的特性。在室内飞行非常稳定。可以使用app来控制飞行,一部手机就能完成所有控制,方便外出随时拍摄。触及障碍物时,螺旋桨能立即停止继续转动,从而避免更大损伤产生。
        缺点:容易受到气流影响,操控感不及航模精准,留空时间短,拍摄画质无法满足商业应用。
        综合体验:一款昂贵的玩具,拥有鲜明的设计风格和用户定位。如果你打算把它用于商业航拍,那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但如果只是用于休闲娱乐,而且你毫无航模飞行基础,那么从Bebop Drone入门,或许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毕竟它能够带给你当前顶级无人机的所有特性,尽管留空时间仍然是硬伤。
                                                                         ”

楼主:
飞手②:悠悠假期(5imx论坛ID)

飞手现状:中级水平
飞行经验:从事电动直升机、多轴无人机飞行2-3年,现职SNC云台手,喜欢摄影、旅游和各种电子产品。
       优点:(1)小巧,非常的小巧。如果说DJI精灵3已经很利于携带的话,那么在Parrot Bebop面前简直就是累赘。Bebop可以放在任何一个背包中,出门旅行只需带上3块电池和一个便携式充电器即可,因为操控和监控可以用手机完成。
            (2)上手容易,即便毫无飞行经验的绝对新手,也可以在1分钟内学会操作,因为利用手机重力感应来控制飞机就连小孩子都会。
            (3)室内8米内超声波定位,室外GPS定位,让你毫无飞行压力。当你发现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时候,可以放开手机,想好以后再继续。此时Bebop会悬停在原地等待你的下一步命令。
            (4)耐摔、真的很耐摔,因为轻,只有约400克,有次从10米的地方掉下来,也完好无损。机器还附送有保护套,以及紧急断电按钮。
            (5)一键起飞、一键着陆、一键返航等功能很好用,另外操作界面还有“一键特技”,可以实现机身360度前后左右翻滚,在朋友面前炫(zhuang)技(bi)很赞。
            (6)虽然是数字增稳,其效果比预想的好,清晰度尚可,用于网络视频发布毫无压力。
       缺点:
            (1)图传偶尔会卡顿,而且和距离无关,有时候就在身边也卡顿,这点令人费解。
            (2)手机/平板操作有效距离只有50米,如果用Sky Controller距离可增加到2公里,但整套价格就要6999元,不如买精灵3了。
            (3)体积虽小,注定抗风性能差,很小的风都会让飞机左右摆动。
            (4)续航时间短,官方公布11分钟,实际测试8-9分钟(有做一定的航线飞行)。

       综合来看:Parrot Bebop是一台非常紧凑且高科技的“玩具”,其玩的属性远大于航拍应用的需求。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和智能手机/平板相结合,非常容易上手,家里的叔叔阿姨、弟弟妹妹都能在1分钟内学会操作。
如果一定拿精灵3做比较,精灵3在云台技术、影像拍摄与图像传输等方面显得更专业一些,而Bebop体积更小、更轻、更耐摔、更具娱乐性,换句话说Bebop更容易在朋友当中获得大家的“认可”,真要拿来航拍接活的话,还是买台悟吧!
                                                                                           ”

楼主:
飞手③:刘忆苦

飞手现状:设计学院在校大学生,航模小白(纯白)用户,伪GEEK伪文艺,无人机观望者。
飞行经验:毫!无!经!验!
    优点:上手简单、小白福音
    缺点:视频原片涂抹感较重
    综合体验
    上手门槛极低,有平板或手机就能轻松操控,适合我这种纯小白用户。用一个有点俗套的说法来讲,Bebop Drone很适合做“年轻人的第一款无人机”。我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虽然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但面对当下热门的无人机还是保持观望状态——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都有点太(lan)复(de)杂(xue)。把玩了Bebop Drone之后,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自己好歹也算玩过航模了——尽管它不那么“专业”,但连我女朋友这种软妹子也能轻松上手体验,这种好(zhuang)玩(B)利器难道不该被点个赞吗?
个人认为,这款无人机的缺点我觉得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电池,只有1300mAh,任性一点飞不到十分钟就没电 ;其二是拍摄画质,虽然是1400万摄像头,但视频涂抹感较重,且测光应该是简单的中心点测光,画面容易忽明忽暗。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食品质量对于社交网站分享之类的需求也够用了。
                                                                                                    ”

网友A:
还是没有说到图传的延时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说到图传的延时是多少

图传的延迟在测试中并不固定,有时候几乎没延迟,有时候长达两三秒

网友B:
就是有个问题,PAD万一死机了咋办,会不会影响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个问题,PAD万一死机了咋办,会不会影响飞行

GPS定位成功后,BEBOP具有失控自动返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