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有金鱼尾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05):
5.5装好了一直没有解决金鱼尾的问题,扩了尾变距的球头扣,尾滑块比较顺滑,VBAR的感度降到最低也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尾双推两边的螺丝只有上一颗,成为单推,才能让滑块顺滑,只要上两颗,滑块就不顺滑。

网友:
看一下尾旋翼是否垂直

网友:
调一下就好了,我的360 5.5  尾巴棍子一样 不信看我的视频 我也是新手,没事就喜欢研究。

网友A:
2个蓝色圈里的间隙不一样,我是磨了绿色箭头处,现在顺滑了回去找个垫片垫上另一边就OK了
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调整红圈处里面的2个垫片(比较懒磨的方便只用整一个垫片)

问题的根源尾推座的精度还是不够,我大概磨掉了0.1MM

网友:
360的?firsttime=0&from=y1.4-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蓝色圈里的间隙不一样,我是磨了绿色箭头处,现在顺滑了回去找个垫片垫上另一边就OK了
最好的 ...

不对,不用磨的,红色圈位置要加垫片,问题出在,蓝色圈处不平行,错位导致不顺滑,360也是这样,调平蓝色圈位置就顺滑了,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不用磨的,红色圈位置要加垫片,问题出在,蓝色圈处不平行,错位导致不顺滑,360也是这样,调平蓝 ...

红圈处本身就有垫片,想无损解决整个尾推连杆要整体下移,那么红圈处的2个垫片上方要减薄、下方要加厚。 我懒所以直接磨了,然后蓝圈无箭头处目测要上个0.2的片子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蓝色圈里的间隙不一样,我是磨了绿色箭头处,现在顺滑了回去找个垫片垫上另一边就OK了
最好的 ...

我是红圈处上两颗螺丝时不顺滑,原因是垫片压住轴承了,我把垫片内圈压出凸出来一点点然后就顺了

网友:
组装问题,我的装上去就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