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顶级飞手的PID charpu 、 juz

楼主(2015-05-05):
charpu 的 naze 32 pid , 用的kISS  电调,好像比较特别的, 也很贵
charpu点com ,他的个人网页

JUZ 的  CC3D  PID

网友:
新手抄了估计也玩不转吧~~

网友:
JUZ这参数是QAV400机架的吧

楼主:
各自借鉴吧

网友A:
charpu这个参数是没开oneshot的,另外looptime是1800,juz也很早就不玩cc3d改玩naze了

网友:
kiss的效果目前用最新版本的bl固件可以媲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pu这个参数是没开oneshot的,另外looptime是1800,juz也很早就不玩cc3d改玩naze了

开了 oneshot 对PID 会有不同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pu这个参数是没开oneshot的,另外looptime是1800,juz也很早就不玩cc3d改玩naze了

charpu  貌似也有用 naze32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了 oneshot 对PID 会有不同的要求吗

charpu就是naze32刷的cleanflight,开启了oneshot以后响应快了很多,可以设置更高的pid。我前阵子刚弄好,确实感觉响应迅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pu就是naze32刷的cleanflight,开启了oneshot以后响应快了很多,可以设置更高的pid。我前阵子刚弄好 ...

了解 , 在等银燕 出 12A 的 固件 ,出来了就刷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 在等银燕 出 12A 的 固件 ,出来了就刷一下

乐天也能刷

网友B:
请问乐天怎么刷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乐天怎么刷固件?

首先你得会刷BL固件,这个教程可以自己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会刷BL固件,这个教程可以自己百度

你确定乐天可以刷, 网上看到都是天行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乐天可以刷, 网上看到都是天行者

首先我已经刷了,其次你可以看bl的wiki或者是说明书,里面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已经刷了,其次你可以看bl的wiki或者是说明书,里面都有的。

感谢,昨天也看了确实在支持列表内,还得去买个USB卡才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