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抽搐】头次学APM,垂直方向抽搐。。

楼主(2015-05-05):
APM2.6+GPS,没有接数传OSD,接收机RX1002,电调是sunrise  BLHELI-Multi-OPTO 20A。
用默认PDI设置, X4模式,室内无风环境stablize起飞
目前问题是两个:
1、stablize起飞后,油门貌似不正常,经常一瞬间油门变大上蹿,随后掉高,而且手动控制高度也很不容易,视频里能看出来,一会上一会下;
2、切到Althlod模式后,不能定高,而且还是经常向上抽一下之后掉高。视频中16秒、21秒、1分16秒这三个时间抽搐最明显
我查了一下类似问题,有的说是震动,我特地大油门用手感震动也不大,微微有些麻痒,也不知这样震动算不算大? 已经加了APM专用减震床。

怠速时输出量还比较平均,加油门就不平均了,不知有没有影响

楼主:
为什么视频是横着的。。。真是一步一个坑

网友A:
肯定是震动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B:
不会是华科尔的接收机吧?我用华科尔的接收机也有抽的问题,后来改回用天地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震动问题,我也遇到过

已经调整电机和桨,震动小了。 不知是不是主观感觉,好像抽的次数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华科尔的接收机吧?我用华科尔的接收机也有抽的问题,后来改回用天地飞了。

真的?那就试试天地吧....不过为什么华科尔会抽搐呢? D10很多人都用呢啊!

网友C:
先不飞,连接数据线,用地面站看看解锁后,4个动力通道输出平衡不平衡。如果差距大,一定出现你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飞,连接数据线,用地面站看看解锁后,4个动力通道输出平衡不平衡。如果差距大,一定出现你这种状况

谢谢、我看了下,怠速时输出量还比较平均的(1楼补了图) 但一推油门就不一致了,下面那个图是油门20%时候的输出情况。。。是这个影响了么? 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怠速时输出量还比较平均的(1楼补了图) 但一推油门就不一致了,下面那个图 ...

额,好像是因没放平,放平之后再加油门基本一致了

网友:
电调的校准了吗?

网友D:
打开日志imu记录,然后看看振动值吧,应该是振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日志imu记录,然后看看振动值吧,应该是振动大了

都在推荐范围以内呢。我改低了悬停P值现在不窜了